单无刷电调驱动双电机试验

楼主(2017-02-10):
一只无刷电调驱动一对无刷电机是否可行?

由于无理论支持,只好实践证明。实验证明用一只无刷电调驱动一对内转子电机是可以的,一电机轻负载一电机重负载,轻负载的电机会自动降低转速而使两电机转速一致。

这只是简单试验,离实际应用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

网友:
哇 我倒是见过单无刷电调双电机 但还真不知道能自动调节转速一致 有刷好像就不能

网友A:
楼主可否分享详细数据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分享详细数据呢,感谢啊!

就是随便找了一车机电调接了两个型号与kv值相同的尼德科内转子,做了两小电锯,一个锯东西时发现并联的另一个会自动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随便找了一车机电调接了两个型号形同kv值相同的尼德科内转子,做了两小电锯,一个锯东西时发现并联的 ...

呦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随便找了一车机电调接了两个型号形同kv值相同的尼德科内转子,做了两小电锯,一个锯东西时发现并联的 ...

。。。你有测过吗 确定转速真的一致 我怎么感觉那是因为锯东西的电机负载加大后另一个电机电流不够就减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测过吗 确定转速真的一致 我怎么感觉那是因为锯东西的电机负载加大后另一个电机电流不够就减速 ...

三相电机好像叫三相同步电机,工厂里的基本上都是这种,转速跟电源频率有关跟电压关系不大,电压过低带不动不算。异步电机三相没见过不懂有没有,单相异步就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测过吗 确定转速真的一致 我怎么感觉那是因为锯东西的电机负载加大后另一个电机电流不够就减速 ...

不太可能是供电电流不够引起的,因为用的锂电C数不算小,而且其中一个电机稍为减速另一个就随即减速的现象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是供电电流不够引起的,因为用的锂电C数不算小,而且其中一个电机稍为减速另一个就随即减速的现 ...

这我也知道 不过为求慎重 还是得测速后结论比较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我也知道 不过为求慎重 还是得测速后结论比较妥当

好的,我搭个平台用空气桨和转速表测试下。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9N6P与12N14P并联(单电调驱动),12N14P转,9N6P不转。

楼主:
另一测试:两型号不同kv值不同的12N14P并联,启动有时顺畅有时抖动,顺畅时可以控制,但发现导线很快就发热
器材: 蓝鹰2820(1900KV)  与 2216(2400kv)并联,好盈车机电调,2s

网友D:
不可行。有刷电调可以轻易一拖二,无刷电调一拖二无法工作在稳定状态。无刷动力跟有刷动力原理不同。

有刷电机是依靠自身的电刷来机械转换电极,因此有刷电调不需要感知电机的状态数据,只管单方面的输出功率,电机只管单方面的消费功率,所以一个电调可以带两个电机。所谓的同步性,只要两个电机型号一致,成色尽量接近,内阻和功率差别不大,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平衡输出动力。直接的例子可以参考强爬的一拖二双电机电调。当然也有些电调使用两个功率模块,分别输出给两个电机,这样功率的平衡会更好一些,但是对电调的设计复杂度有一定要求,特别是大功率电调这样做成本比较高。这是有刷动力。

对于无刷动力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无刷电调需要实时感知电机转子的旋转角度,以便实时转换电极。而当使用无刷电调一拖二的时候,很多时候也能转动,但是两个电机的转子角度信息会互相叠加,造成电调无法准确感知每个电机的实时状态,做出错误的极性判断。产生的结果是,轻则电机很大一部分功率由于极性转换不准确转化成了热量,发热高且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重则电机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是供电电流不够引起的,因为用的锂电C数不算小,而且其中一个电机稍为减速另一个就随即减速的现 ...

这是因为电调按照转速慢的那个电机的信号进行极性转换了,如果两个电机参数基本一致,最终总会转速接近相同的,这是无刷的基本工作原理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有测过吗 确定转速真的一致 我怎么感觉那是因为锯东西的电机负载加大后另一个电机电流不够就减速 ...

电流决定扭力和能否启转,电压决定转速。俩电机并联,如果其中一个电机用电过多的话,另一个会无力或者因为电流无法满足启动要求干脆不转,在无负载的情况下通常不会明显减速。他说的这个减速的情况,主要是无刷的工作原理决定的,无刷电调会根据其中一个电机的转子信号进行极性转换,而无刷电机的转速主要取决于极性转换的频率,所以如果两个电机参数接近,最终的结果是其中一个电机的转速会向另一个靠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行。有刷电调可以轻易一拖二,无刷电调一拖二无法工作在稳定状态。无刷动力跟有刷动力原理不同。

有 ...

‘无刷电调需要实时感知电机转子的旋转角度’ 不是有霍尔感应器的电机才需要吗 楼主用的电机都是无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决定扭力和能否启转,电压决定转速。俩电机并联,如果其中一个电机用电过多的话,另一个会无力或者因 ...

‘俩电机并联,如果其中一个电机用电过多的话,另一个会无力或者因为电流无法满足启动要求干脆不转,在无负载的情况下通常不会明显减速。’ 请问另一个电机没负载的情况下 怎么判断它的转速降低是因低电流无力或是电调控制的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调需要实时感知电机转子的旋转角度’ 不是有霍尔感应器的电机才需要吗 楼主用的电机都是无感的吧 ...

我用的是无感电机没错。

新测试换了一对2440 4800kv,因一致性比之前的内转子要好。测试遇到不少麻烦,有些电调2s不行要3s,有些电调干脆不工作,能正常工作的电调也不是很听话,十次中有两次会遇到电机启动时抖动,或者一个转一个不转。两电机都带了四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决定扭力和能否启转,电压决定转速。俩电机并联,如果其中一个电机用电过多的话,另一个会无力或者因 ...

谢谢,你解释得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