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K8遇到两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02-11):
在控里选H模式,油门通道的推拉对应k8软件里的推拉,在测试电调的时候,方向油门方向是反的,当油门位置最高,电调的位置是最低,可是螺距此时最大,如果控里面反向油门,又没办法对应软件里的推拉方向,求解。

第二个问题,尾舵方向也是一样,打舵方向正确,可是修正是反的。

以上,请大家帮忙。第一次调无副翼。感谢

网友A:
什么控,油门问题:直接在控里面反向油门通道就OK。尾巴:在软件里点反向,先保证修正方向OK,再看遥控器打舵,如果遥控器打舵是反的,就在遥控里反向方向通道(不影响修正)。

网友:
油门的我不是很确定,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油门问题:直接在控里面反向油门通道就OK。尾巴:在软件里点反向,先保证修正方向OK,再看遥控器打 ...

调通道反向到是可以,但是就与K8软件里的通道正反无法对应了,郁闷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通道反向到是可以,但是就与K8软件里的通道正反无法对应了,郁闷中……

对应啥,没听懂

网友B:
一个是陀螺校正,一个是遥控输出
不确定遥控对错的情况下,开控之后,给飞机上电,静置10秒钟后前后左右转动飞机(不要碰遥控),观察十字盘运动方向是否和转动方向相反。(如果不是相反的,要更改陀螺仪接线顺序和陀螺仪里面的舵机反相)。
然后再改遥控的通道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啥,没听懂

K8 软件里面有一个遥控器, 里面有通道正反显示,如果把遥控里面反向,软件里的推就变成拉了。就不能对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陀螺校正,一个是遥控输出
不确定遥控对错的情况下,开控之后,给飞机上电,静置10秒钟后前后左右转 ...

现在软件与遥控都对应好了,就是电调不对应,油门最低的时候,电调是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K8 软件里面有一个遥控器, 里面有通道正反显示,如果把遥控里面反向,软件里的推就变成拉了。就不能对应 ...

我是日本手,没记错的话,两个杆同时往右上角打,里面的条条同时往上,同时左下角,所有的条条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K8 软件里面有一个遥控器, 里面有通道正反显示,如果把遥控里面反向,软件里的推就变成拉了。就不能对应 ...

你是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飞机

45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啊

哪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啊

锁尾舵机可不可以换个边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可不可以换个边装?

如果是esky013一类的机,十字盘往下,集体螺距上升,跟正常的机相反。
这类机要在陀螺仪里选择集体螺距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esky013一类的机,十字盘往下,集体螺距上升,跟正常的机相反。
这类机要在陀螺仪里选择集体螺距 ...

请问在哪里设置集体反向?

网友:
kbar软件里面,有一个调螺距方向的地方

网友:
電調的油門行程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