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有刷飞控电机的接线

楼主(2017-02-11):
红蓝和黑白分别接那里啊?红蓝是正转,黑白为反转,正转接m几。

网友A:
红蓝m2,m3,黑白m1,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蓝m2,m3,黑白m1,m4

我的是六轴啊

网友A:
1,2,6黑白,3,4,5红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黑白,3,4,5红蓝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黑白,3,4,5红蓝

请问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黑白,3,4,5红蓝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