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斜盘舵机 大家有推荐吗?

楼主(2017-02-11):
180原厂舵机齿轮尺寸特殊就不提了,大家有什么推荐的舵机吗?

网友A:
原厂的最好,改金属齿轮和泄力舵机臂,杠杠的
还有mh的金属舵机盖,心情的话也可以改

网友B:
反正我是原厂,齿轮3块钱一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原厂,齿轮3块钱一包

魔友,3块一包齿轮 其中几个齿直径比原厂大,并且改变了齿比,原厂舵机没什么力了,最容易出现不同步的情况

网友C:
买了蓝箭5180,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蓝箭5180,还没试

现在微型舵机  除了蓝剑这款 别的没什么选择了吗?
好像挺多人都用这个,非常想知道这个舵机性能是否强于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最好,改金属齿轮和泄力舵机臂,杠杠的
还有mh的金属舵机盖,心情的话也可以改

180原厂舵机 是目前微型舵机 性能最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0原厂舵机 是目前微型舵机 性能最好的吗?

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其实选择没几个,蓝剑那个有一个网友说有匹配之类的问题,用起来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其实选择没几个,蓝剑那个有一个网友说有匹配之类的问题,用起来不怎么样

原厂 买套金属高速齿轮,够买3颗 蓝剑50几那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微型舵机  除了蓝剑这款 别的没什么选择了吗?
好像挺多人都用这个,非常想知道这个舵机性能是否强于 ...

有,lynx舵机,价格很贵,83美元3个

屏幕快照 2017-02-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lynx舵机,价格很贵,83美元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lynx舵机,价格很贵,83美元3个

魔友,蓝剑舵机没法换齿轮吗?有哪些通用齿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魔友,蓝剑舵机没法换齿轮吗?有哪些通用齿轮?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记得有金属齿轮的

网友D:
蓝箭5010就很好,用了4,5套,感觉没什么区别。蓝箭180也用过两套,也挺好。蓝箭的180尾舵就很差,买了两个都是跳舵的。

网友E:
这机比较坑的就是舵机,lynx的金属盖也有,蓝剑也有,使用上原厂最好,金属的舵机感觉不咋地,舵机耳朵特别容易坏……已经脱离小鸡的范畴了,不省心……就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比较坑的就是舵机,lynx的金属盖也有,蓝剑也有,使用上原厂最好,金属的舵机感觉不咋地,舵机耳朵特别 ...

180的机架非常牛逼结实粗壮,结构也不错,难受的就是舵机,其实想想也是没有好舵机的原因,把这机架生生的耽误了。

如果有大厂专门为180或者微型舵机,180瞬间就能夺回mini机霸主的位置,现在我还有2套机架,找到好质量参数够的舵机其它迷你机 都可以放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箭5010就很好,用了4,5套,感觉没什么区别。蓝箭180也用过两套,也挺好。蓝箭的180尾舵就很差,买了两个 ...

这机没有好舵机。白瞎了

楼主(2017-03-14):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记得有金属齿轮的

180用的舵机  让人上火  kst 什么的怎么不出一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0用的舵机  让人上火  kst 什么的怎么不出一款呢

没利润啊,玩这个小机的,国内有50个人吗?出了也没多少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利润啊,玩这个小机的,国内有50个人吗?出了也没多少人买的

迷你机的舵机都通用  比如  伟力 华科尔  blade   这算起来  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