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蓝翔YF23试飞记(慢动作飞行视频)

楼主(2017-02-11):
YF23的外形让很多人独有情钟,不过这个飞机的航模好像很少有人飞。我在百度上搜了下,居然没有国内爱好者的飞行视频,也没有相关炸机或者测评的帖子,难道没人敢飞?于是我去年5月当小白,买了架,首飞的时候由于重心偏后,转弯时空速过低,翼尖失速,尾旋掉进了草丛里,把起落架摔趴了,机头锥断裂。
随后飞机一放就是半年。。。

楼主:
后来我仔细看了真机的视频,也从很多书上查到前缘襟翼的重要性,之前对一架yak130的改装已经证明前缘襟翼对航模是管用的。YF23在起降的时候,前缘襟翼有很大的偏角,当然那样阻力也大。航模不能完全按照真机来,但是为了避免翼尖失速,前缘襟翼是必要的。
为了根治尾旋,我对这个yf23做了2点改进:
1.开固定的前缘襟翼。前缘下垂角度为翼根5度,翼尖9度,误差大概1度左右。(试飞表明误差可以接受,副翼微调都不用动)
2.翼尖切开,做负扭。这样确保翼尖迎角比翼根小。图上应该可以看出来翼尖有负扭吧。
另外这回重心严格按照说明书,比上次试飞前移了1cm左右。

楼主:
试飞效果:
1.最大速度变慢了,毕竟阻力大了不少。但是失速速度也慢了,对起降有利。
2.升阻比提高。巡航的时候油门可以比之前小一点。
3.失速和尾旋确实得到抑制。现在小油门也可以作大坡度转弯了,不会像首飞那样翼尖突然失速、滚转失控。
缺点:由于升阻比提高,着陆的时候飞机太能飘,在草地上冲了100米出去,看来需要把后缘襟翼的角度开大些才行了。
结论:现在的商品机越做越重,如果嫌速度太快hold不住,或者机动性差不敢拉迎角,那么开前缘襟翼是管用的,虽然不像真机那样可以自动调节角度,只能固定死或者用多段开关控制,但是它确实让飞行更加安全。

楼主:
可惜论坛上传不了朋友圈小视频。。。上传的视频比较标清,凑活看吧

网友A:
飞场好冷的感觉

网友B:
这机90-91年发布时就超喜欢。无奈蓝翔做出来的版本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场好冷的感觉

要是天气暖和的话就都是围观群众,不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90-91年发布时就超喜欢。无奈蓝翔做出来的版本太丑了...

蓝翔的机头有点翘,不过它这么设计估计是为了配平,有一定道理

网友:
不错,大胆实验小心求证!顶你

网友:
漂亮!飞机和飞场都很漂亮!

网友:
这是东洼子吗?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C:
羡慕你的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你的飞场

地面比较坑坑洼洼,只能清晨和傍晚飞,不然人太多。空域很好

网友D:
来鲤鱼山飞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鲤鱼山飞噻

鲤鱼山是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鲤鱼山是哪里?

优质飞场

网友:
还是仙林更好

网友:
原来大神是南京的,求粉一下

网友E(2019-03-07):
漂亮,前缘是多么高级的技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前缘是多么高级的技能啊

我这固定的不高级,自动前缘襟翼才是高级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固定的不高级,自动前缘襟翼才是高级货

那不是还得调,咱们又没有人工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还得调,咱们又没有人工智能

不需要人工智能,要是懂电子的人,可以加个风向标迎角传感器,自动控制襟翼收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人工智能,要是懂电子的人,可以加个风向标迎角传感器,自动控制襟翼收放

原来这么简单,我一直以为这很复杂,风向和风力跟迎角是固定的数学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么简单,我一直以为这很复杂,风向和风力跟迎角是固定的数学关系吗

我说的简单,实际挺复杂。迎角多少度,放多少襟翼,这个是风洞实验或者计算得到的,具体迎角和襟翼角度如何对应我不清楚。但是对于航模,不追求真飞机那么极限的性能,可以简化,甚至可以拉杆的时候直接联动把襟翼放下来,都没问题的。我这是更偷懒,直接粘死了,牺牲速度来保证低速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简单,实际挺复杂。迎角多少度,放多少襟翼,这个是风洞实验或者计算得到的,具体迎角和襟翼角度如 ...

长知识了,如果重量允许的确可以试一下联动

网友F(2020-02-26):
查一下yf23的起落架高度,居然查出了2017的帖子,顶起

网友G:
在真飞机制作前,都是需要模型机来验证的。航模中,就有这个重要的作用,因此,才能区分那个是玩具,那个是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yf23的起落架高度,居然查出了2017的帖子,顶起

恭喜挖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真飞机制作前,都是需要模型机来验证的。航模中,就有这个重要的作用,因此,才能区分那个是玩具,那个是 ...

但是战斗机用航模验证的话,一定要加飞控,真机一般重心靠后,静不稳定,用飞控保证稳定性,和航模完全不同。一般的泡沫小飞机是验证不出来现代战机性能的。当然对于二代机之前的飞机,普通的航模还是可以模拟一定的气动特性的,因为都是静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战斗机用航模验证的话,一定要加飞控,真机一般重心靠后,静不稳定,用飞控保证稳定性,和航模完全不 ...

战斗机航模的验证机肯定就像你说的,比我们自己折腾的飞机要高级。虽然现在有模拟软件,风洞等等辅助装置,在开发一款新技术的时候,航模肯定要做一个,验证一下。
这就像我们玩的飞行模拟器,里面参数都设定好,在模拟器里玩的挺好,等真正飞这款航模的时候就发现,还是有很大差别。如果是开发一款新飞机,多做几个航模试验一下,然后再做真正的验证机型,总不能刚上来就让试飞员上机,如果连航模机型都没验证过,总工程师不敢签字试飞的。
我看你改的前襟翼,就是不错的试验,说明在真正的机种中,这样的结构是真的有效。很多东西还是要通过实验,才能确认,有些缺陷,在模型中能体现并且加以改进。

网友H:
这机在现在也就是双64的体格,前腿比后腿高这么多也不容易安全降落,后腿还是后收的,尾巴没有还原真机的全动也很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在现在也就是双64的体格,前腿比后腿高这么多也不容易安全降落,后腿还是后收的,尾巴没有还原真机的全 ...

当年的动力比较弱,而且为啥他前轮高,是因为它重心比真机靠前的多,而后轮位置不变,起飞会基本拉不起来,只能加高前轮了,航模的无奈之举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的动力比较弱,而且为啥他前轮高,是因为它重心比真机靠前的多,而后轮位置不变,起飞会基本拉不起来 ...

重心靠前可以把后腿前移,单纯依靠加高前腿这种做法太容易导致前腿先着地了。

网友:
我现在很多机都折腾成后腿高了

网友H:
抬着头滑跑在动力不强的情况下还容易造成离地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抬着头滑跑在动力不强的情况下还容易造成离地失速

对,可惜好多厂家为了像真都让起落架靠后了。我是偷懒了,用塞斯纳起落架,装的比较靠前,避免突然抬头离地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可惜好多厂家为了像真都让起落架靠后了。我是偷懒了,用塞斯纳起落架,装的比较靠前,避免突然抬头离 ...

后腿靠后其实还好吧,就是起飞需要更大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