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OSD显示问题求助各位大神…急!

楼主(2017-02-11):
新买了一款集程度很高的APM2.8飞控,在调试时发现问题了,GPS卫星数在OSD界面老是显示没有卫星数,但是通过数传链接电脑地面站可以看到有8、9颗卫星,OSD就是不显示,用数传链接电脑地面站后开始显示,但是每次断电后断开数传以及地面站后从新上电等待搜星永远不会显示…还有电池电压也是奇怪必须解锁后电池电压才显示,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大神帮帮我啊,急~

楼主:
这是地面站链接数传显示有11颗星,但是OSD显示无星,还有我刷了好几个固件都没用,有模友说是固件冲突,换了好几个固件一样没用,我现在版本是3.1.5。

网友A:
在别的论坛回你了

网友B:
我固定翼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四轴就有,非要用数传连接一次,osd才正常更新数据。
我是按网上教程设置,就正常了:SERIAL1_BAUD, 57 (telemetry output at 57600)

SR1_EXT_STAT, 2 ( 2hz for waypoints, GPS raw, fence data, current waypoint, etc)

SR1_EXTRA1, 5 ( 5hz for attitude and simulation state)

SR1_EXTRA2, 2 ( 2hz for VFR_Hud data )

SR1_EXTRA3, 3 ( 3hz for AHRS, Hardware Status, Wind )

SR1_POSITION, 2 ( 2hz for location data )

SR1_RAW_SENS, 2 ( 2hz for raw imu sensor data )

SR1_RC_CHAN, 5 ( 5hz for radio input or radio output data )

If you fly copter than you also need to set SR0 also:

SR0_EXT_STAT, 2

SR0_EXTRA1, 5

SR0_EXTRA2, 2

SR0_EXTRA3, 3

SR0_POSITION, 2

SR0_RAW_SENS, 2

SR0_RC_CHAN, 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固定翼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四轴就有,非要用数传连接一次,osd才正常更新数据。
我是按网上教程设置,就 ...

说明白一点,这个是地面站哪里的数据

网友C:
OSD的GPS加载项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白一点,这个是地面站哪里的数据

参数,把参数改成后面的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别的论坛回你了

多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固定翼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四轴就有,非要用数传连接一次,osd才正常更新数据。
我是按网上教程设置,就 ...

是啊我问题和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的GPS加载项开了吗?

这个在哪里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的GPS加载项开了吗?

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你说得这个OSD的GPS加载,能详细一点吗拜托了。

楼主:
以及解决了,使用1.3.30版的地面站链接飞控然后在全部参数里面找到“恢复默认值”点击确定后完美解决了电压不显示以及GPS不显示问题,感谢给位模友的帮助,有时候折腾到一半的时候真的很想放弃了,有你们的帮助以及关注是我前进的动力!也给正在折腾路上的模友们加油鼓励,不放弃不抛弃,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模型路上一路有这帮模友我感到非常快乐。

网友:
apm刷回3.1.5固件osd不显示卫星数电压电流都不显示了怎么回事请教下各位老师??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3.1.5刷回固件也不显示星数就

网友D:
你是怎么搞好的 。?桂BB077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搞好的 。?桂BB0773

看我12楼的回复,我都说在帖子里啦你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我12楼的回复,我都说在帖子里啦你看看。

我新手问题和你一样你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新手问题和你一样你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使用1.3.30版的地面站链接飞控然后在全部参数里面找到“恢复默认值”点击确定后完美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1.3.30版的地面站链接飞控然后在全部参数里面找到“恢复默认值”点击确定后完美解决!

你可有时间拍个详细的图片吗?谢谢了老师都急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有时间拍个详细的图片吗?谢谢了老师都急死人。

我在北 京出差…不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