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油问题

楼主(2017-02-11):
我这次换了道达尔全合成,听闻合成好。结果飞完后机翼排气那些油 擦都擦不掉 。隔了半个月拿出来,感觉排气管非常的粘稠。之前矿物油 摸一下就干净了。各位老油请问我是买到假机油了吗?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按说不应该,全合成的机油不排烟,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排泄残油,你按比例配了吗?建议用摩特710吧,我用了很多,效果非常好,无烟无排油,FD级的全合成机油应该降低比例,一般1比40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不应该,全合成的机油不排烟,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排泄残油,你按比例配了吗?建议用摩特710吧,我用了很 ...

感谢感谢,我也很担心。哪里能买到正品摩特7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不应该,全合成的机油不排烟,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排泄残油,你按比例配了吗?建议用摩特710吧,我用了很 ...

我调得有点富油这也是一个原因。排气真的好粘好稠

网友B:
道达尔全合成机油30比1,配了10升油。用了5升汽油,情况和你一样。再也不想用了,换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达尔全合成机油30比1,配了10升油。用了5升汽油,情况和你一样。再也不想用了,换油!

兄弟 看来我买到真的了?你准备换什么油。这个喷出来的洗都洗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看来我买到真的了?你准备换什么油。这个喷出来的洗都洗不掉

摩托710或800

楼主:
好 就搞710了。我以前那个矿物油除了烟多 好擦得很

网友:
买托库GP7全世界第一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得有点富油这也是一个原因。排气真的好粘好稠

淘宝上大一点的店应该都没问题,这些机油都是原装进口的,瓶身上不可能有中文,都是另外贴的一张纸上有中文介绍

楼主:
托库开封之后保质期多久?听说很短

网友:
我用的机油从修摩托买买的,10块钱一瓶子,挺好用的。

网友:
很粘,蓖麻油就很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说不应该,全合成的机油不排烟,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排泄残油,你按比例配了吗?建议用摩特710吧,我用了很 ...

我看淘宝上魔特710是四冲程的,我们二冲发动机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淘宝上魔特710是四冲程的,我们二冲发动机能用吗?

不都是四冲程用的,标注有2T或4T,2T就是二冲程发动机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淘宝上魔特710是四冲程的,我们二冲发动机能用吗?

瞎扯蛋,摩特710明明是2T的好吧,你仔细看看,摩特710确实是2冲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淘宝上魔特710是四冲程的,我们二冲发动机能用吗?

摩特710我用的时间挺长的,非常好用,1比30到1比35就好,无烟,积炭特别少,非常干净

网友(2017-04-27):
我出魔特510,保真还便宜

网友D(2017-09-28):
引用 网友A:
瞎扯蛋,摩特710明明是2T的好吧,你仔细看看,摩特710确实是2冲程的

有两冲程的也有四冲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两冲程的也有四冲程的

摩特这个牌子生产很多种类的滑油,710这个是2T的,4位数的一般是4T的,总体是这个牌子是比较高端的,而且一般都是原装进口的

网友:
为什么我用的710排气喷油。烟不是很大,但是喷机油。而且还不少。我买到假的了?

网友(2017-11-05):
我也用道达尔二冲程全合成,喷黑油

网友:
擦不掉了沾一点汽油擦就掉了

网友:
比例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