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机架,尾巴不抖了

楼主(2017-02-11):
前两天120总是时不时抖一下尾巴,锁尾也不那么好了。排查好久,最后想起:之前机架架主轴的地方炸裂过,虽然已经补回去了,但可能已变形不是完全垂直;也可能是机架塑料软化。。试着更换新机架后正常,直又硬回来啦!
ps:K120正常情况尾巴是不会抖的,出现金鱼尾多少会影响锁尾,飞不爽也容易炸机,建议一定排除后再飞。

网友A:
我用18sz遥控,k120飞一会降落,再起飞自动切到自稳模式是怎么回事儿啊?再降落起飞又切回3d模式,反反复复的。。求助啊!

网友:
估计感度开关2档你设置为循环模式了,不行就重新开一个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18sz遥控,k120飞一会降落,再起飞自动切到自稳模式是怎么回事儿啊?再降落起飞又切回3d模式,反反复复 ...

检查一下通道是不是设置混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通道是不是设置混控了???

混控是什么,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