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皮传直驱改装完成

楼主(2017-02-11):
飞起来很爽,炸机成本也少了,方便维修了

网友A:
年后改装强帖越来越多。太好了。
我想借题请教一下楼主,
1. 如果我想整一架高品质450轴驱,但是不太想要dfc结构,我实在搞不懂亚托450的各代区别
450pro,450pro v2,450L(我记得L是dfc),应该买哪一款?然后买哪些冰人改装件?

2. 还是直接买pro 还是 pro v2侧板,其他统统买冰人?

3. pro 和 pro v2又有啥区别?性能,重量,电池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后改装强帖越来越多。太好了。
我想借题请教一下楼主,
1. 如果我想整一架高品质450轴驱,但是不太 ...

L是改版型号机身尺寸和结构上比450PRO大些,维修上更方便点。PRO和PROV2基本一样没太大改变,配件也通用

网友:
这个直驱套件是哪买的,这样改后有飞起来改变大吗?

网友:
弄得不错,东台航模群给你点赞

网友B:
要是加个第三轴承座就更完美了,可惜没有现成的合适的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年后改装强帖越来越多。太好了。
我想借题请教一下楼主,
1. 如果我想整一架高品质450轴驱,但是不太 ...

可以考虑一下冰人空机,我觉得是450里面设计最好的了,但冰人的是皮带的,不过改成轴传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后改装强帖越来越多。太好了。
我想借题请教一下楼主,
1. 如果我想整一架高品质450轴驱,但是不太 ...

Pro和Pro v2的区别应该很小,一个有副翼一个无副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冰人空机,我觉得是450里面设计最好的了,但冰人的是皮带的,不过改成轴传很简单

冰人有直接空机?请问在哪里可以买?

网友:
头罩很骚

网友:
666,头罩cos的不错,其实应该加点绿色在白的地方

网友:
牛b啊,不过这机身貌似不耐炸啊

网友:
焊神兄  你出450L的改装件没有?

网友:
请问主轴下的尾齿是哪儿得,还有那个压带轴承又是哪儿得,

网友:
最后一张的插销是“亮点”,高速转动多少会产生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人有直接空机?请问在哪里可以买?

就是冰人店里。是对称分布的舵机。

网友:
这日冠的接收机会串频

网友D:
改装件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加个第三轴承座就更完美了,可惜没有现成的合适的轴

新款470X的主轴应该就可以,不过就是只有亚拓原厂的,相对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件在哪买的?

模友做的只做了6套全部卖掉了

网友:
这个改装很好啊

网友:
改的不错,爱折腾的人。

网友E:
450PRO最为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PRO最为经典

是的

网友:
不知道能用x3或者470的件来改装不

网友:
牛逼啊,抄的不错,还开卖了,话说大家需要图纸吗?一手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冰人有直接空机?请问在哪里可以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nivP&id=35257699292
如果打不开,直接淘宝搜索冰人工作室,在店里可以找到

改轴很简单,应该只需要换对转齿和轴传尾波箱就好了

不过我觉得jr的450就足够好了,干嘛还要折腾450呀?就为了轴传吗?

网友:
发个老鸡直驱顶一顶

网友:
改的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nivP&id=35257699292
如果打不开,直接淘宝搜索冰人工作室,在店 ...

谢谢分享。我想搞轴传就是想试试450/470/480配380mm的极限飞行航时。
实话实说,地面手转,forza450相对机身比例的传动阻力远远大于轴传的e6-550/forza700/e12改800。后三者降落后零螺距大桨几乎永不停止。皮传的forza450/gauix3/oxy3就差远了。protos380双皮带,安静是肯定的,但是效率估计更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想搞轴传就是想试试450/470/480配380mm的极限飞行航时。
实话实说,地面手转,forza450相对 ...

我有冰人450跟一般450pro
冰人皮帶調很緊3D怕打滑
450pro很滑順
但是飛起來時間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有冰人450跟一般450pro
冰人皮帶調很緊3D怕打滑
450pro很滑順

我猜想如下,有待实验:
1. 你们3d高转速下,主要能耗在于高转速带来的几何级别增加的空气寄生阻力,皮传和轴传区别对整体飞行时间影响不大。
2. 我慢速下,空气寄生阻力大大减少,皮带和轴传的区别就可能开始显现出来,至于有多大区别,只能实验。既能皮带也能轴传的gaui x3也许是一个好的测试平台,只是我没啥动力去严格对比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想搞轴传就是想试试450/470/480配380mm的极限飞行航时。
实话实说,地面手转,forza450相对 ...

我觉得您这样比不合理,飞机越大桨的惯性就越大,本就应该在手转的条件下占优势,但话说回来皮带的效率本来就比轴低这点毋庸置疑的,forza450和700我也有都挺不错,但我没改过尺寸,飞着舒服看着也舒服450本神机身重量不低,如果想搞380的极限,我觉得还要在斟酌斟酌用什么机身了

网友G:
有新搞的了
皮带轮在大齿上方,尾管位置提高。
加入张力导带轮,皮带不拉太紧也不会跳齿了。
按焊神的功力看照片就可以画出CAD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新搞的了
皮带轮在大齿上方,尾管位置提高。
加入张力导带轮,皮带不拉太紧也不会跳齿了。

实话说,这款除了实现皮带直驱外,其他都不太喜欢,舵机的位置导致舵臂拉杆不一致,外形还说不上好看(个人观点很是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如下,有待实验:
1. 你们3d高转速下,主要能耗在于高转速带来的几何级别增加的空气寄生阻力,皮 ...

若是低轉速飛航線沒有多大鎖尾要求的話

我試過可以減少皮帶張力
這樣阻力會大幅減少
只要注意不跳齒
震動不要大皮帶不打架便可

我認為比較科學的方法是用遙測或log
看看各種搭配及轉速下懸停的電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新搞的了
皮带轮在大齿上方,尾管位置提高。
加入张力导带轮,皮带不拉太紧也不会跳齿了。

焊神已经拿好卷尺准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新搞的了
皮带轮在大齿上方,尾管位置提高。
加入张力导带轮,皮带不拉太紧也不会跳齿了。

结构太丑,画图简单,主要是这种结构没兴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焊神已经拿好卷尺准备好了
太丑,不搞

网友J:
就那个断舵机臂修起来就蛋疼,不搞4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