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mb设置求助

楼主(2017-02-11):
用6303接收机,接上mb设置时从a灯到b灯的时候,那个大灯是红色的,a灯时候是紫色,设置好多次还是那样子,从a到b时候大灯还是红色闪烁,我想哭了,说明书和视频看好多遍了。求多位专家帮忙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先把你的问题表达清楚,是不是接收机模式设置不成功?

网友:
你先清你要说什么在问!

网友B:
想清了在问,哪个设置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清了在问,哪个设置红灯?

就是接收机类型设置,sbus的,这步没进入我后面的啥也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先把你的问题表达清楚,是不是接收机模式设置不成功?

对的

网友C:
长按开关上电,调节到红灯闪烁然后短按开关保存断电。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按开关上电,调节到红灯闪烁然后短按开关保存断电。OK

请问跳到b灯时候是闪烁还是长亮?我看那大灯是红色还是紫色?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我基本明白,你用futaba6303单线法SBUS,首先在设置接收机类型的时候A项大灯应该是红灯闪烁才是对应的S_BUS的接收器类型(用按钮长按2秒左右指示灯变化颜色,调整到你需要的大灯的颜色即可,然后快速按下按钮来储存设定以及切换到B点)从B往下几项可以直接按钮跳完,然后进入陀螺仪的设置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我基本明白,你用futaba6303单线法SBUS,首先在设置接收机类型的时候A项大灯应该是红灯闪烁才是 ...

问题是a到b灯的时候,b灯在红灯闪烁,中间那个大灯也在红灯闪烁,正常对上时候应该是紫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我基本明白,你用futaba6303单线法SBUS,首先在设置接收机类型的时候A项大灯应该是红灯闪烁才是 ...

对上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上了是这样的吗?

楼上说那饿么详细哦。 这还不明白?

网友:
如果A灯处设置正确后---B灯处无论亮什么颜色可以忽略不计————一直按照顺序走完全部灯,明白不?

网友:
原来是这位朋友的SBUS插头孔插的不对,造成接收器类型连接不上,QQ已经搞定,也让大家费心了。

网友:
最简单最方便的陀螺仪

网友:
求视频连接

网友(2017-08-23):
楼主建议你多吃点蔬菜和水果吧!看你手就知道严重缺乏维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