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主板问题

楼主(2017-02-11):
飞得好好的突然失控炸鸡。要么突然自旋(尾电机没坏)。就是动力被切了。   测试时症状如下。

    推油门一切正常。 油门归零后再推就跟熄火了一样。舵机可以正常操作。 就是主电机尾电机都不工作。
   重新上电。 又好了。 但是症状一样。   焊点都检查了。  可是问题不变。不知道是什么关键挂了

网友A:
同问,我的也是这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的也是这故障

同病相怜

网友B:
油门不归零,反复推油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C:
主电机不转吗?是不是偶尔转一下?

网友D:
尾舵机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不归零,反复推油是什么状态呢?

不贵归零的话不会是熄火状态。 正常。但是电机会突然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机不转吗?是不是偶尔转一下?

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舵机线短路了

没有。换主板美味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换主板美味题

肯定是短路了。我的就是。不锁尾了漆包线不好。改外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不转

不是脱焊?电机三根线拉分别拉一下,上次我也出了你这样问题,开始以为主板坏了,大过年的哪买去,后来拉线感觉有条线不对,剪开热缩套管这是脱焊了

网友:
k120的电调很容易烧的,换个电调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短路了。我的就是。不锁尾了漆包线不好。改外线

谢谢。 我换跟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脱焊?电机三根线拉分别拉一下,上次我也出了你这样问题,开始以为主板坏了,大过年的哪买去,后来拉 ...

我在仔细看看焊接。 多谢

网友E:
什么控,会不会是控内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控,会不会是控内部的原因

futaba14。   飞机换了主板。一切正常了。  所以排出了控

网友F:
这么快就买到主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快就买到主板啦

飞机有好几百的配件。 主板。电机。舵机7个其他成包。  爽炸

网友:
那个电调剪下来还可以做备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14。   飞机换了主板。一切正常了。  所以排出了控

我以为你是原厂的控,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主板上的什么原件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