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还是单飞!发几张图片记念一下!技术烂也把450电调飞爆了!爆了的电调也上...

楼主(2017-02-11):
最后这张是450飞爆电调!牌子是固朗40A!真烂

网友A:
固朗,一个好模糊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朗,一个好模糊的名字

即是k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是kds

09年入模的时候第一台450就是固朗的,回想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

网友B:
充电器是什么情况? 壳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是什么情况? 壳子呢?

充电器是自己做的,外壳用亚克力透明板做的。

网友C:
电包是多大的?充电器比较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包是多大的?充电器比较叼

电包是12伏65安时。飞700只能4至5起落左右

网友D(2017-04-07):
楼主老师:
              看到您的冲电器外壳是  亚克力板 做的,请问你的充电器是自己设计的自己画的板子,买的零件自己焊的么...里面貌似还有2个  1602 的液晶... ...
              能否透漏下该充电器的参数.谢谢...

网友:
700?4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老师:
              看到您的冲电器外壳是  亚克力板 做的,请问你的充电器是自己设计的自己画的板子, ...

里面是两块b6的板子,分别加大了主充电电路,在原b6的基础上扩流10倍!自己再做了一个恰合的亚克力外壳装上!具体可看看我之前发过的帖子或在论坛里搜搜关于b6扩流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哪改的充电器?我也想改,有地方改么?

自己改的,这要一定的电子电路基础!没有人可帮倒你!

网友F:
想买kds700但是买不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买kds700但是买不起电池

700其实出勤率不多,有大功率充电器买一组电池够了!其余时间主飞450。飞700主要带出去飞一两个起落装装B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