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子切割器

楼主(2017-02-11):
春节体息几天,利用现成废物材料组织了这个夹具。逍闲一回玩一玩.这是一个瓶子切割装置,有用过玻璃刀的,有用煤油的,用过角磨机的,都沒有这样方便整齐很方便切割瓶子,然后二次加工做成花瓶等其它饰物。看图说话吧。
首先准备四个轮子,最好是橡胶的。

做瓶子的转动机构。用原有台灯灯架做支架,装上减速电机

用废电视天线两种尺寸方管做瓶子定位装置

切割装置用教学投影机支架。另外还可做成小台锯使用。

最后装配总成

开始试机

切下后期打磨一下。

楼主:
切割片在做个小护罩,

网友A: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用棉绳做一个圈套在瓶子上试好,如下沾汽油或酒精,点燃燃烧完后放到水里,就切开了。前后不用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用棉绳做一个圈套在瓶子上试好,如下沾汽油或酒精,点燃燃烧完后放到水里,就切开了。 ...

沾汽油是不行的.只有煤油和酒精.,有用过玻璃刀的,有用煤油的,用过角磨机的都沒有这样方便整齐.所以才拼了了这个夹具

网友:
完完全全的diy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沾汽油是不行的.只有煤油和酒精.,有用过玻璃刀的,有用煤油的,用过角磨机的都沒有这样方便整齐.所以才 ...

群里原先一个大神叫:老申劳神,用铁丝加热发红后,套上瓶子再放入水中,立马就得。
楼主的动手动力不错,只是复杂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里原先一个大神叫:老申劳神,用铁丝加热发红后,套上瓶子再放入水中,立马就得。
楼主的动手动力不错 ...

其实也不复杂.都是用废品废物把它们就位了一下.放在办公室和家中就能完成是不是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沾汽油是不行的.只有煤油和酒精.,有用过玻璃刀的,有用煤油的,用过角磨机的都沒有这样方便整齐.所以才 ...

我可是25年前的亲身体验,小时候常玩
期待看你能玩出什么花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是25年前的亲身体验,小时候常玩
期待看你能玩出什么花火。

修磨完毕计划分配

一个做花瓶和笔筒

一个做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是25年前的亲身体验,小时候常玩
期待看你能玩出什么花火。

整修完毕。计划分配,

一个做花瓶

另一个做台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修完毕。计划分配,

一个做花瓶

漂亮!!!台灯喷的什么?这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台灯喷的什么?这么亮???

台灯没喷什么.可能是太阳光吧.瓶嘴中部还需钻一个孔.固定台灯杆.花瓶表面还要加工一下。慢慢折腾吧

网友:
我是用大切割机换金刚石片转瓶子锯的,没你锯的好

网友C:
玻璃罩台灯受热会爆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罩台灯受热会爆裂吗?

不会.前面是开口的.而前后是通风.在说是用LED灯.

网友:
赞扬楼主,有创意的发明,再完善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开孔固定蛇皮管

网友:
不错 很好玩 这样很多废品酒瓶就能利用起来了

网友:
  不错,有创意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