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闪电电调开dshot600电机卡顿

楼主(2017-02-11):
最近看到dshot火爆,新装一机,f3刷最新3.15。调机时发现问题不得解,用了四颗ztw闪电30a,电机是朗宇2205 2300kv,开dshot600电机卡顿到无法起飞,四个都卡,但换成dshot300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官方说闪电支持dshot600啊,怎么也想不通,以为是固件问题,但bl16.5 16.6固件都刷上试了问题依旧。

网友A:
外星人好评。看看飞控的电调输出频率是多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星人好评。看看飞控的电调输出频率是多少呗。

怎么看频率啊

网友:
没用,125就可以了

网友B:
大猩猩机架?我的和你一样。电调也是ztw闪电,电机破风,固件3.0.1,dshot60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猩猩机架?我的和你一样。电调也是ztw闪电,电机破风,固件3.0.1,dshot600没问题

是大猩猩,3.01固件支持dshot吗?不是最低也要3.1才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猩猩机架?我的和你一样。电调也是ztw闪电,电机破风,固件3.0.1,dshot600没问题

你在bl里设置的启动电压是多少?方便发个电调bl设置的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猩猩,3.01固件支持dshot吗?不是最低也要3.1才支持吗

对对对,我忘记了,固件是3.1。3.1才支持dsgo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猩猩,3.01固件支持dshot吗?不是最低也要3.1才支持吗

买来3.0.1,不支持dshot后来升级了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在bl里设置的启动电压是多少?方便发个电调bl设置的截图吗

电调我用的都是默认参数,固件刷的a_h_25,版本1.6.5,不是a_l_25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我用的都是默认参数,固件刷的a_h_25,版本1.6.5,不是a_l_25哦

谢啦!!我刷的是a_l_20,是看教程视频刷的,是要刷a_h_25对吗?这个20和25有什么区别 还有l和h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原来就是25所以我没改l和h的区别厂里说是h支持6s l只能4s但我没试过,我买来就是h所以刷的h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我刷的是a_l_20,是看教程视频刷的,是要刷a_h_25对吗?这个20和25有什么区别 还有l和h有什么区别 ...

20还是25等我回去确认下,你先别刷,默认比如是25就刷25是20就刷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是25所以我没改l和h的区别厂里说是h支持6s l只能4s但我没试过,我买来就是h所以刷的h

嗯嗯 好的 等你确认后再刷!多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好的 等你确认后再刷!多谢啦!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我也是20,A-H-20
顺便问下,你的大猩猩主板后面的尾灯怎么设置的?我怎么设置都不亮,最后只能直接通电,不能通过程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我也是20,A-H-20
顺便问下,你的大猩猩主板后面的尾灯怎么设置的?我怎么设置都不 ...

我也是在程序里设置没成功,只能通过上面的按钮简单的选择几个模式。有时间再找个led的教程好好研究。我的固件开始就是A_L_20和你的不一样,也不知道为啥。

楼主:
对比你的参数调完了还是不行啊 还是卡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比你的参数调完了还是不行啊 还是卡顿

我有2台一样的大猩猩,一台用的F40电机,一台是F40-2代电机,其他配置完全一样(为了炸鸡修的时候直接可以替换)
有一台还没飞过,刚刚我把飞控升级到了3.1.5,开了DSHOT600,碰到了个问题,就是我设置是解锁后电机不转(另一台也是这样设置的),但我只要开机,电机还是会不规律的很慢的转几下,然后没法解锁。不用DSHOT就好了。
我2台机器是完全一样的参数。虽然问题和你的不一样,但我感觉可能是目前DSHOT还不稳定,虽然我配置一样,但电调的体质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台一样的大猩猩,一台用的F40电机,一台是F40-2代电机,其他配置完全一样(为了炸鸡修的时候直接可 ...

你试试在bl里把油门最低从1012改到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在bl里把油门最低从1012改到1000

试了下调到1000,问题依旧。dshot600下才会,其它模式不会。

网友C:
闪电的DSHOT600我的也卡,用的kingkong的2205,看来是通病。

网友D:
谁能分享一下闪电刷DSHOT的固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