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8用2.4g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7-02-12):
收了一个500mw的工业级功放,ap拆的,做工很棒

但是为什么我接天8跟路由器都没感觉到信号增强,用的是6db全向天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确定线材电池没问题。

网友:
等待高人指导

网友A:
焊锡都是捏上去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都是捏上去的,没用

谢哥们

网友B:
好像加了功放之后天线也要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加了功放之后天线也要匹配吧

这个我真不知道,谢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真不知道,谢哥们

原装的遥控功率在100mw左右, 正常情况下到500mw距离增加一倍还是可以的
如果有改装了高增益的全向天线,实际体验就不好说了
还有加了放大以后,会增加一些转接线,没有处理好会降低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