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展改平衡翼飞行成功,伟力V911也可以这样改。

楼主(2017-02-12):
亿展58015改平衡翼飞行成功,跟V911结构一样。
去掉配重,保留翼片,飞行测试成功,续航增加50% ,稳定性完全一样。

网友:
这种平衡翼不能操控,反而还受风干扰。真想改就要用长城9958来改或换装那种旋翼头。

楼主:
这个飞机本来就不抗风,室内机,我最初的想法是延长续航时间。

网友(2017-03-15):
如果仅局限于室内,红外双桨玩具已足够。实践证明,伟力911一类可室外抗二级风,MSR结构的可室外抗三级风。

网友(2017-05-10):
伟力911蛮好操作的。

网友(2017-11-06):
我记得TB上有这种类似的平衡翼

网友:
找到一个

楼主:
淘宝的这个成品我也买过,我改造的这个比淘宝的更短,不容易打桨,其实这个产品不需要做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