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 黑色的小章鱼 测评报告

楼主(2017-02-12):
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 黑色的小章鱼 测评报告

前言
   我从小喜爱模型,记得读小学后就被精致的火材盒(上海环球)的静态模型迷住了,前前后后也做了几十个吧。读中学后渐渐远离了模型,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偶尔也做一些。直到2007年我发现了5IMX论坛,感觉才像找到了组织一样,从潜水到求助,从发帖到和模友争论,玩的越久越觉得自己的学识还远远不够,真是一入模坑深似海啊!
   年前不久论坛开通了模友众测得版块深受大家喜爱,因为每次看5IMX的大神的们测评各类模型,那个心痒痒啊。现在终于有机会自己体验了,春节前论坛发起了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测评,自己凭借玩过几年多轴飞行器,也就厚着脸皮申请了。赶巧各位大神都忙着过年了,把这个机会给了我,实在是幸运啊。
   在拿到飞机前,自己也做了些功课,知道FPVStyle是国内专注研发并推广第一视角飞行器产品的公司,现客户遍布美、欧、亚洲。FPVStyle与天空竞技场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后,其生产的独角兽系列无人机成为天空竞技场的官方推荐无人机。可以说这家公司还是很有实力的。
   提及穿越机模友们都差不多有所了解,这是目前模界里最火的航模运动之一,全球性的大赛每年都有,这也促进了穿越机的发展。市场上从专业级别到娱乐级别的机型可谓多于牛毛,那么今天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出现,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POKEFPV口袋穿越机能否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喃?一切拭目以待。
   我在收到飞机的前后20天里,认真了解和试飞该机,现在就给大家带来自己感受,以下观点仅代表个人哈,呵呵呵。

楼主:
开箱篇
既然是一架商业机,那么就必须有一件漂亮的外套,这一点FPVSTYLE还是花了心思的,穿越机是米黄色的包装箱,带透明窗,全英文标识,至少比较吸引眼球。飞机下面遥控器和配件包(充电器和电池、配用螺旋桨一套)、说明书。

放置显示器的镜盒是黑色的涂装,一面是APP的下载二维码,另一面是镜盒安装方法。镜盒内放置的是图传接收机。

楼主:
体检篇
一、下面我们来看看厂家给出的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一些基本数据:
       1、2.4G遥控信号;
       2、5.8G,25毫瓦48频道图传摄像头;
       3、飞控集成第一视角飞行舵量(快慢档)/360°翻转 一键返航和无头模式
       4、电池3.7V-25C-200mAh 航模电池,充电时间30~50分钟,飞行时间约4 分钟;
       5、遥控距离50米;
       6、615(5800)空心杯电机、轴距65mm、浆直径30mm、
       7、空机19g,含电池25g。
       光从数据上看,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确是目前体积较小的穿越机之一,在重量上和续航时间上与现在模友们比较流行的F3飞控加空杯电机的DIY穿越机不相上下。

二、飞控
     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使用的是集成飞控,从介绍上看属于低配飞控,比起目前主流的空心杯穿越机使用的F3飞控要低配一些。不过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有F3飞控的高配版,并且很快会推出,这个对高要求的模友是个不错的选择。
拆下左右2颗螺丝,就能取下头罩,头罩顶部便是集成的25毫瓦的图传一体发射机。

       可以看出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主板形状是两头收窄的长方形,机架也是根据这个主板造型设计的,2.4G遥控信号天线紧贴主板,我在试想可以在机壳上再开一个小孔,把遥控天线也伸出机壳。另外,相信使用F3飞控主板的POKEFPV口袋穿越机内部结构可能会有所变化。

楼主:
三、重量尺寸
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空机重19g,含电池25g。

长宽为83毫米,高度为45毫米,轴距65mm、浆直径30mm

四、遥控器
在这个半个手掌大小的小小遥控器上面集成了,,,功能。由于说明书没有中文,我那个去,百度吧。

    另外,摇杆头是可以取下的,摇杆柱粗度3毫米,有动手能力的模友可以加高摇杆,这样手感为更好些。遥控器出厂设置是左手油门(美国手)。

楼主:
五、电池
   电池3.7V-25C-200mAh 航模电池,充电时间30~50分钟,飞行时间约4 分钟。目前我大概飞行了10个起落,基本还是这个数据,出入不大。充电时只需要用普通手机充电器接上这个USB头就可以了,不过个人感觉由于是使用USB接头充电,充电时间稍微长了点,有条件可以使用专业一点的充电器。满电状态下接通电源,飞机底部前后红蓝LED灯常亮,电量不足时为闪烁至熄灭。

楼主:
改造篇
尽管是一台商业机,但是由于价格的原因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除开飞控、图传的性能(价格决定)不说,单说可以自己动手改进的也有不少。由于时间关系,我目前只简单处理了2处硬件的上瑕疵。
一、镜盒改造
由于是低配版,镜盒是由硬纸壳做成的,尺寸是一个通用尺寸我不知道是我头大还是头小,反正带上后眼睛就直接贴在镜片上了,非常不舒服。另外,连接手机的图传接收机,按照惯例应该放在镜盒上,可是没有固定的位置,非常不方便。于是自己动手简单处理了下。
首先,使用魔术贴,是接收机能够固定在镜盒上。

其次,利用包装海绵,制作护目增加舒适性。

2、螺旋桨打磨
不知道是不是工人疏忽,螺旋桨上还有注塑时留下的拉丝,四个桨叶上都有,机壳上个别也有残留。强迫症,不能容忍,直接切掉,打磨。

楼主:
APP及图传篇
一、APP安装
  前面说过扫描镜盒包装上二维码,就可以下载APP。但是!但是!但是!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目前只支持安卓系统的手机,支持安卓也就算了,关键!关键!关键!还只是支持部分安卓系统的手机!我接连找了10部手机都不能使用,泪奔啊,最后找客服要了一份设备列表,我才知道,哪些设备可以支持,最后跑去找亲戚借了一部退役的小米1,呵呵呵,希望不要因为这段文字,报告被封杀,哈哈哈哈哈。
所以亲爱的模友,买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前,先看看你的手机是不是在APP支持列表内,,,,发呆中,,,

不能在吐糟了,不然要被封杀,安装APP,界面如下:

楼主:
二、图传
飞机通电,打开APP,第一次使用时图传是没有对频的,需要自己对频,对频有手动和自动对频2种,通过检查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25毫瓦图传频率在5645---5945之间。选择自动对频的话,最佳频段会在5729--5845之间,手动对频最清晰的频段在5729--5759之间。当然,信号好坏,也和电量和距离有关系,25毫瓦图传发射距离实测,户外50米范围内,室内也就2间房,穿多了信号衰减很强,我从卧室能到飞到客厅10米距离,间隔女儿的房间,到客厅后,图像已经开始模糊了。

    最后提醒下,图传接收插头是有方向性的,粗的那头是USV接头链接图传,小的那头链接手机端,连接反了是没有信号的。
  另外,APP只能保存视频,是不能拍照的,视频保存在手机相册里有个 POKEFPV文件夹里面。

楼主:
飞行篇
  说到飞行就是吃干货的地方了,从收到到现在,我飞行了10多个起落吧,感觉操控还是比较顺手的。
  油门解锁:接通电源,打开遥控器,油门从小往上在回到最低,听到“滴”的一声,对频解锁完成;
起飞:起飞如果偏移大,你可以使用水平校准。油门最小,方向感往右下打满,底部LED等会闪烁3秒左右,常亮代表校准完成;
操控:任何飞机操控都需要温柔点,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也不例外,动作大了掉高很严重,在首飞中稍微不慎就会掉高直接落地,需要大油门补偿,但是多飞几次掌握好了,还是蛮不错;
动作快慢档:这个功能的反馈不是特别明显,感觉差别不大;
一键返航和无头模式:用过一次,感觉不是很好用,建议还是手动操作;
360空翻特技:满电状态下很好用,基本能翻10下左右,电量降低后,就不能使用了。操作步骤是按下360空翻建,听到“滴”的声音后,前后左右键任意一个方向打满,飞机就会向那个方向360翻滚。
降落:油门不要收的太大,不然会突然掉高,尽量慢慢收油,操控的好的话,手掌降落也不是不行。
安全性:因为是微型穿越机室内飞行是最常用的,所以安全很重要。
一个是飞机自身的飞行安全:由于其重量轻加上电池也才25G,另外螺旋桨有全包围的将保护罩,加上自身材质又是改良PP材料制作,韧性很好,在发生撞击时能够很好保护飞机自身不受损害,提高了生存能力;
二是飞机对人或物的安全:首先,提倡安全飞行,不要人前卖弄是玩模型的宗旨。加上飞机重量和桨叶保护,对人或物伤害也是相对较低的。

楼主:
视频篇
这里我上传2个视频,一个是室内飞行包含跟拍和第一视角飞行,一个是户外飞行演示360空翻及一键返航、无头模式。

室内飞行

户外飞行

楼主:
结束篇
到这里我对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测评就结束了,个人的结论是: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是一款入门级别的口袋穿越机,适合初级模友。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可玩性还是不错,至少自家里练练手豆豆宠物还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就是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的安全性蛮高,不用担心会撞坏或者伤到人(安全第一),所以你是一个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的玩家,想要体验微型穿越机的乐趣,那么FPVSTYLE POKEFPV口袋穿越机是你不错的选择。
当然,这里还是要给商家一些改进的建议:
第一是,说明书全英文,如果只是针对海外市场,这个就算了,,
第二是,APP只针对部分安卓系统的手机,这个大大缩减了客户群,希望商家及时更新软件,玩家不可能为了玩一架飞机专门又去买一部合适的手机,,
第三,镜盒的人机科学不好,能不能至少给点海绵保护眼睛啊,呵呵。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谢谢论坛的支持,也谢谢商家提供飞机测评,也感谢各位模友,大年刚过,在这里也祝愿论坛越办越好,模友们一帆风顺,永不炸鸡!
abing112112
2017.02.12

楼主:
坐个沙发,欢迎模友指正。

网友:
LZ的游标卡尺跟我的是一个牌子的,还都是0.02mm的

网友:
有刷电机寿命太短。

网友:
手机图传延迟不好吧

网友:
哈哈哈哈 人偶摆的颇有导演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