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配置图,求指点,求修改,求补充!!(初步完善,后期修改)

楼主(2017-02-12):
求指点,求修改,求补充!
还缺什么零件配置不?这是修改后的初步方案,谢谢各位大神的修改建议!

网友A:
把B6 换成 SC-608会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B6 换成 SC-608会好不少

多谢,已换

网友:
焊接工具呢

楼主:
淘宝正在挑选中。。。有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已换

买错了 这仅是并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错了 这仅是并充板

谢谢,这次对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正在挑选中。。。有推荐吗?

搜牛肉版白光烙铁,接12-24V电源,外场直接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次对了吧

对了。不过还需要购买一个电源。顺便提醒一下,SC-608只有XT插头,充其他插头电池记得备好转换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次对了吧

不懂的可以跟卖家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的可以跟卖家聊一下

看了半天才明白,这款充电器属于户外充电?一个官方电源适配器要200。。。
有家里的座充吗?推荐一款,谢谢!新人就多溜溜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牛肉版白光烙铁,接12-24V电源,外场直接可用

都这么注重户外性能!我也不是专业的,炸机还是回家修吧!!

网友:
充电器也可以用a9 性能稳定
插头一对不够 各种线材 插头 3m双面胶多备点

网友:
一次很难配全,以后慢慢你就知道了

网友C:
直接买那种集成电调的塔式飞控。

网友D:
推荐换了机架和电池:  QAVR    格式电池      ,   飞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那种集成电调的塔式飞控。

集成电调的,就不用再买电调了?我买的是f1,我看f2和f3就是集成的!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换了机架和电池:  QAVR    格式电池      ,   飞5寸桨

谢谢。是这个吗,电池换成什么样的,能具体些吗,新人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电调的,就不用再买电调了?我买的是f1,我看f2和f3就是集成的!是这样吗?

是的,布局也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半天才明白,这款充电器属于户外充电?一个官方电源适配器要200。。。
有家里的座充吗?推荐一款, ...

不说户外,608是好于B6的。我用的是诚联电源,输出电压24V最好,自己淘宝选一个吧。价格可能六七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半天才明白,这款充电器属于户外充电?一个官方电源适配器要200。。。
有家里的座充吗?推荐一款, ...

功率200W 输出电压24V 电流8A以上 应为608的最佳最佳搭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户外,608是好于B6的。我用的是诚联电源,输出电压24V最好,自己淘宝选一个吧。价格可能六七十?

这个还靠谱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