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模拟器设置的帖子

楼主(2017-02-12):
各位大大们,有没有模拟器设置的相关帖子,我的模拟器,稍微加点油门就往上串,低点又往下砸……

网友A:
模拟器里校准行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校准行程了吗

完全不会,求问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B:
甚麼模擬器G7?鳳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甚麼模擬器G7?鳳凰?

凤凰和飞鹰7

网友:
打開飛鷹(G7)模擬器:遙控器(C),選擇遙控器…1。
                                                         遙控器校準…兩條搖杆上下左右推盡。旋轉360度!
                                                         通道影射…左手油門:左邊搖杆推上,對應油門紅色標杆往右增長!
                                                                                        左邊搖杆推右,對應方向紅色標杆往右增長!
                                                                                        右邊搖杆推上,對應前後紅色標杆往右增長!
                                                                                        右邊搖杆推右,對應橫滾紅色標杆往右增長!
                                                         拉煙:紅色標杆要最長。

网友:
凤凰模拟器的设置优酷里面有几年前北 京的  小志讲解的视频讲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