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某宝那个垂直起降F35,是怎么控制滚转的?

楼主(2017-02-12):
真机是翼尖有向下喷气的小喷口,可是航模只有前后两个涵道,那么它在悬停的时候怎么保持滚转稳定以及控制滚转?想不通,求解,有没有人买了那个飞机的,求科普

网友A:
给个链接,航模也需要像真机一样机翼下边有喷口要不不能保持平衡,国外有人做出来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航模也需要像真机一样机翼下边有喷口要不不能保持平衡,国外有人做出来飞过

这个,远景航模的,国产的,不是老外做的

网友:
带飞控的,要不没法控制

网友B:
可能是舵机操控机翼下喷口开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舵机操控机翼下喷口开度吧

机翼反面没有喷口

网友C:
屁股后面那个喷口是矢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屁股后面那个喷口是矢量结构

可以偏航?那前喷口可以动不

网友D:
前后两个涵道喷口都可以动。前面那个可以左右摆,垂直起降时控制姿态。厂家说明了这种飞机垂直起降必须在无风时才稳定。估计有风时,因为没有翼尖出风口,很难保持平衡姿态。

网友:
我靠 玩的这么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后两个涵道喷口都可以动。前面那个可以左右摆,垂直起降时控制姿态。厂家说明了这种飞机垂直起降必须在无 ...

多谢解答,这么控制,力臂很短啊,看来还有改进空间

网友E:
这架飞机是带飞控的,前面涵道里面有所有摆的百叶,后面的涵道喷口是矢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架飞机是带飞控的,前面涵道里面有所有摆的百叶,后面的涵道喷口是矢量的。

原来有百叶窗,是藏在里面的吧?外面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百叶窗,是藏在里面的吧?外面都看不到

是,涵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