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数传的问题

楼主(2017-02-12):
本小白有个问题,用pix飞控加数传地面站自主飞行,如果突然数传信号中断了,飞机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突然掉下来

网友A:
看你故障保护怎么设置,可以返航,可以继续执行任务,可以坠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故障保护怎么设置,可以返航,可以继续执行任务,可以坠毁等等

搜嘎,谢谢,我再研究研究,只要能继续飞就好

网友:
设置好好了数传图传遥控都没信号了,都可以继续飞

网友:
通常都能继续飞阿

网友B:
px4 固件里面有个 和地面站失去联络后,如何操作的选项。
默认为关闭,打开后即可设定。这个功能是QGC里面的

Misson Planer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

APM Planer里面铁定没这个,因为没有翻到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4 固件里面有个 和地面站失去联络后,如何操作的选项。
默认为关闭,打开后即可设定。这个功能是QGC ...

搜嘎,谢谢赐教

网友C:
您好,请教下,pix飞控以及数传在哪里可以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下,pix飞控以及数传在哪里可以买到的?

淘宝很多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设置了航线是写在飞控里了,就算数传断了,飞机也是继续走航线的,不影响

网友:
厂家早就为你考虑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