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怎么匹配? 求科普。

楼主(2017-02-12):
(无正文)

楼主:
谁能给个这种文章的链接。

网友(2017-04-14):
我也是新手同求

网友A:
既然是新手,飞前拉飞机的话,300~500克的飞机推荐好盈20A电调,朗宇2208kv1500,8045桨,500~800克的飞机,好盈30A电调,朗宇2212kv1400电机,8045~9050桨。如果是kt苏27,就是好盈30A,朗宇2208kv2400,6040桨

网友:
电调越大越好,

网友B:
2212~2216级别40a就OK了,不用太纠结。我花了24买了个100a的电流表,现在手头最吃电的搭配是2216kv2400电机+40a电调+6x4三叶桨,地面满油满电3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2216级别40a就OK了,不用太纠结。我花了24买了个100a的电流表,现在手头最吃电的搭配是2216kv2400电 ...

这个有点危险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12~2216级别40a就OK了,不用太纠结。我花了24买了个100a的电流表,现在手头最吃电的搭配是2216kv2400电 ...

这个搭配恰到好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危险啊。

没关系,上天了有了空速电流还会小点。实测5级风5成油可以悬停,所以真正满油时间其实不多。满油20秒电机比电调烫,所以在考虑要不要折腾个铝的电机座帮忙散热~~~

网友D:
我也是个新手,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个新手,同求

扣扣  2128271364   可以交流。

网友:
让我们共同学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上天了有了空速电流还会小点。实测5级风5成油可以悬停,所以真正满油时间其实不多。满油20秒电机 ...

显然过载了,换小一些的桨,航模电调抗过载比车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个新手,同求

可以参照某宝套装机,电机kv上下浮动不要太大就行。今天早晨飞飘飘,用的xxd6寸桨和朗宇2400kv电机,爬升迅速,上50米听到尖利的射桨声音,下来只剩桨安装孔。朋友的2200kv的xxd电机就不会这样,虽然型号一样,动力差别很大,他飞1块电的温度我四块电才达到。

网友F:
你可以在网上查询电机的参数和KV值与桨叶的匹配,就可以知道几S电配上多大电机,多少KV值配几吋桨,在多大电流下拉力多少,力效是多少。对应你自已的飞机情况,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显然过载了,换小一些的桨,航模电调抗过载比车差多了。

怎么会过载了呢?明明最大电流还不到电调的标称值,我用的40a电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过载了呢?明明最大电流还不到电调的标称值,我用的40a电调

电机过载,我说错了。发热电阻增大,电阻增大促进发热,然后烧电机,不烧寿命也会短。正常情况,一块电下来电机电调都是温的,飞机的散热环境比车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机过载,我说错了。发热电阻增大,电阻增大促进发热,然后烧电机,不烧寿命也会短。正常情况,一块电下 ...

确实担心电机过载,这方面准备做小白实验一把,看50电以后推力有没有衰减吧~
电机过载的主要表现就是发热,现在看来一块电6成油飞下来摸定子部分的铝烧有烫手,转子无温度,应该还可以,所以在考虑上个铝的固定座辅助散热,但是目前看应该还用不到~而且也没有合适的加工环境,除非出钱cnn一个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在网上查询电机的参数和KV值与桨叶的匹配,就可以知道几S电配上多大电机,多少KV值配几吋桨,在多大 ...

嗯嗯  谢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担心电机过载,这方面准备做小白实验一把,看50电以后推力有没有衰减吧~
电机过载的主要表现就是发 ...

如果不能忍受换小一号桨动力下降,还是考虑换电机,高温后耗电大动力还不足。

网友G:
其实电调这个,真心没啥好说的,电机有电压电流参数,参照这个参数买电调就好,一般建议留出10-20%的余量,主要是降低电调的工作温度,提高可靠性,就是说电机是3S 30a的,电调就买3S 35a-40A,想上4S电池,电调就买支持4S的,一般ZTW的电调40A都支持4S,偶尔暴力一把,电调也没事,相反,电机和飞机的匹配倒是门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电调这个,真心没啥好说的,电机有电压电流参数,参照这个参数买电调就好,一般建议留出10-20%的余量, ...

网友H:
根据飞机的拉力需求选择合适电机,电机参数根据桨和电压的不同,有最大工作电流,电调选择比这个值大10A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飞机的拉力需求选择合适电机,电机参数根据桨和电压的不同,有最大工作电流,电调选择比这个值大10A ...

哦  这个解释合理。   谢了。

网友(2018-12-10):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新手,飞前拉飞机的话,300~500克的飞机推荐好盈20A电调,朗宇2208kv1500,8045桨,500~800克的飞机 ...

飞前拉飞机的话,300~500克的飞机推荐好盈20A电调,朗宇2208kv1500,8045桨,
500~800克的飞机,好盈30A电调,朗宇2212kv1400电机,8045~9050桨。

-----  不错不错 经验

网友:
我一直用好盈飞腾40a电调,支持6S,飞桨机足够,好盈铂金100a飞涵道,64-80都够用,规格统一后省了好多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