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第七通道无法设置

楼主(2017-02-12):
                    金脑2陀螺仪的模式切换设置在第七通道,我需要一个我习惯的开关来控制,发现第七通道只能由SG开关控制,无论怎么设置都改不了,我发现凡是H-1的十字盘模式都设置不了第七通道,HR3十字盘模式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有14SG的朋友你们拿出遥控看看你们的第七通道是不是SG开关控制的!看看能改的了不??、

网友:
我MB救机就设置成第七通道用SG开关控制。

网友A:
救机这种东西不应该放在SH上吗?金脑救机很快的,也就零点几秒,需要的时候扳一下然后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机这种东西不应该放在SH上吗?金脑救机很快的,也就零点几秒,需要的时候扳一下然后放开。

第七通道无法自定义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七通道无法自定义开关!

好吧,理解错了。

网友B:
把7通道的 GOV 改成 aux 就可以了 GOV是定速的意思 被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7通道的 GOV 改成 aux 就可以了 GOV是定速的意思 被占用了

改好了改好了,原来是这样,GOV我还以为是无定义的意思,哈哈!!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