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0 飞行过程中能不能切换遥杆模式?

楼主(2017-02-12):
两个用不同模式飞的人换着飞的意思,不降落下来,日本手切换成反美国手,通过拨杆切换遥控模式

网友:
不太可以吧

网友:
你如果可以通过拨摇杆来换弹簧的话……

网友:
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一些玩具控可以切换左右油门,在不切换左右油门的状态下切换模式估计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1、如果你是想把油门从右手换到左手,即把自动回中的摇杆
从原来的左边换到右边。这个操作可以通过产品出厂时配备的
换手小配件来实现。
2、如果你是想在不更换摇杆的情况下,让通道互换,可以通过下面
的步骤来实现:
基础菜单—系统设置—摇杆模式
通过更改“摇杆模式”后面的数字,可以实现1-4通道之间的相互转换。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网友(2017-04-06):
自己写一套软件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