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亚拓450L理线贴

楼主(2017-02-12):
450L地就行。谢谢了

网友A:
接受了放在机身底部 我at9s接收机倒着刚好放进去!只有s.sub接线才能全部内置,三个舵机线从陀螺仪板子下面出来,尾舵线从尾舵机座上面出来,全部内部走线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了放在机身底部 我at9s接收机倒着刚好放进去!只有s.sub接线才能全部内置,三个舵机线从陀螺仪板子下面 ...

电调线怎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线怎么理。

电调用舵机延长线连接到陀螺仪,也是在机身底部哪里饶一圈从尾舵机座上面出来

网友B:
搜索家电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家电的帖子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