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T SC-608 好像有个BUG!请厂家的看下,看是固件问题吗?

楼主(2017-02-12):
碰到一个问题,固件是最新的SC-608 V2.1.0.7 固件不管我插3S,还是4S,还是小电池,刚插上去,电压相差正好0.02V。如果充电的时候,显示是正确的。
如果我充电器刚通电,比如此时马上电池,显示3.800V,(308显示3.82V) 这时候马上充电,马上停止,这时候就会显示3.82V,只要不断电源,再换别的电池插上去显示也正确。
不知道这个是固件问题还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A:
我也是升级新固件后电压相差0.2v,找厂家要id码自己校准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升级新固件后电压相差0.2v,找厂家要id码自己校准下就行了。

但我不是一直差0.2,就是刚插上电源的时候差0.2,只要充一下电,然后不断电再测就不差了。
另外请问下,要了ID码之后,校准起来麻烦吗?像我这种情况,一点刚启动校准对了,一通电不就不准了吗?

网友B:
0.02忽略不计啊,我的608显示电压比万用表高大概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2忽略不计啊,我的608显示电压比万用表高大概0.1

不是0.02是0.2呢
修正系,看错了,是0.02,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0.02是0.2呢

3.82-3.800不是0.02是0.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82-3.800不是0.02是0.2?

确实是差了0.02v,被楼主带进去了。
不过虽说这点差别很小无大碍,但为何旧固件非常精准,莫非新固件采样算法变了?

网友D:
还有就是XT60精度比平衡头低0.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2-3.800不是0.02是0.2?

看错了看错了,不好意思,是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差了0.02v,被楼主带进去了。
不过虽说这点差别很小无大碍,但为何旧固件非常精准,莫非新固件采样 ...

哈哈,是0.02,看错了
我是只要刚插电源的时候,这个时候电池显示会相差0.02,只要充一下电,然后再插各种电池,显示就对了。
应该是固件问题,我用2个608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E(2017-03-23):
引用 楼主:
但我不是一直差0.2,就是刚插上电源的时候差0.2,只要充一下电,然后不断电再测就不差了。
另外请问下, ...

请问楼主校准了吗?怎么弄的啊 我的电压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校准了吗?怎么弄的啊 我的电压也不准。

固件问题,我不去管它了,充电就显示正常了,只是第一次插上的时候不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固件问题,我不去管它了,充电就显示正常了,只是第一次插上的时候不准…

好吧 我的充完电池电压高了,必须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 我的充完电池电压高了,必须校准一下

我的问题好像和你的不一样。
我是每次第一次插上去,这个时候电压会低0.2V,然后充电的时候,就正常了,这个时候,就算拔下电池再插快新的显示也正常。
只有完全断电之后,刚插上电源,第一次插电池,显示低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