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无刷小穿越机

楼主(2017-02-12):
这台机机真是折腾死我这个穿越新人了。。先报主要配置:机架: Kingkong 90GT 机架
飞控+电调: HGLRC XJB V1飞塔
电机: HGLRC 1104
图传+OSD: PIKO INNOVA VTX-OSD
电池: 550mha 3S

90GT机架的孔位比较奇怪。。无法直接装飞塔。。改造了一块20mm30mm飞控转接板,硬生生把飞塔装上机架了。。

90机架实在太小,好不容易才那那么多东西塞进机架,摄像头用扎带固定在机架上,原本机架上保护板装在下面保护图传。。原先买了5叶桨,但实在是脆弱,后来把3寸桨剪成2寸装上电机,拉力比较暴力。。

以为这下可以爽飞了。。但是一飞就严重漂移,飞了一小会就要打杆许多来补偿。。可以看到下面录的OSD的水平线已经严重歪斜,而实际四轴在我控制下是水平的。。

后来经过多次测试可以肯定是震动的问题。。电机不转的时候因为校准过水平,显示的水平线都是正常的,但一飞陀螺仪因为震动就大幅漂移。。解决办法只有减震了。。机智的我想出下面的办法。。

电机和机架中加上缓冲橡胶圈,同样的橡胶圈也加在飞控与机架连接的尼龙柱上。。这样一来漂移现在大幅好转。。这机机装的真是辛苦。。拆装了N次。。
效果如下

但飞起来还是有些飘。。物理上能做的基本都做了。。现在改滤波上了。。
犹豫小飞塔本身不带flash,所以外接了blackbox,把数据通过串口写到SD卡上。。然后用betaflight blackbox explorer来看噪音了。。

无论是gyro还是motor的曲线都像狗牙一样。。重新根据噪音频点设置好滤波。。终于飞起来好多了。。

把机机调教的差不多,剩下的就是锻炼自己的技术了。。
装机到此,没有拍多少装机细节实在抱歉,附上一些整机图。。虽然装的比较难看。。

网友A:
楼主真的很用心!我刚好也在折腾这架机型
请教几点:
1. 你的穿越机飞行重量多少? 飞行时间多少?
2.动力电池我一直选择困难,请问您用的是哪一款?
3.关于滤波那个左下角的图是怎么显示出来的?
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很用心!我刚好也在折腾这架机型
请教几点:
1. 你的穿越机飞行重量多少? 飞行时间 ...

1. 空机80g, 2s 550mah +35g, 3s 550mah +55g,飞行时间没仔细测过,过两天看看,差不多是4分多。
2. 现在主要用3S, 550mah,动力比较充足甚至可以带起一个带电池的RunCam2,2s相对好控制些也便宜些。续航时间也都差不多。我觉得2s,3s都可以。
3. 右边Legend那栏,点里面gyro或者motor任意一条就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空机80g, 2s 550mah +35g, 3s 550mah +55g,飞行时间没仔细测过,过两天看看,差不多是4分多。
2. 现 ...

非常感谢!
明天我来试试

网友:
其实五寸机比小机好飞

网友:
如果电池能给力一点,,,穿越还是小的好

网友B:
楼主最好给你的小机加块顶板吧,这样裸着比较危险啊!

网友:
我是用這機的PNP 版,因為見太微少所以買PNP, 機子很好飛。穿樹很爽只是動力差一點及沒有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给你的小机加块顶板吧,这样裸着比较危险啊!

现在基本室内飞着玩,桨也比飞控高。。等出门飞的时候,是要考虑几个顶板保护下。。

网友C:
请教楼主,外接blackbox 要怎樣接 / BETAFLIGHT 怎設定.

我也是飞控+电调: HGLRC XJB V1飞塔
BF 3.1.5
外接blackbox TX1 或 TX2也沒數據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外接blackbox 要怎樣接 / BETAFLIGHT 怎設定.

我也是飞控+电调: HGLRC XJB V1飞塔

这飞塔的端口号和Betaflight 里的端口号好像是反的。我接的是Tx1,但port 那设置的是port2的blackbox 。其他就是要注意TxRx线别接错。。我两根都接了,没数据就两根线交换下。

网友:
帮顶,最近也在搞这个PBF3,看来得学你搞个blackbox啊

网友D(2017-06-02):
引用 楼主:
1. 空机80g, 2s 550mah +35g, 3s 550mah +55g,飞行时间没仔细测过,过两天看看,差不多是4分多。
2. 现 ...

电池多少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多少C的

标称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