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用18sz遥控,k120飞一会降落,再起飞自动切到自稳模式是怎么回事儿啊?

楼主(2017-02-12):
再降落起飞又切回3d模式,反反复复的。。

网友A:
起飞降落自动切换3/6轴???没有碰到过

网友A:
检查一下第五通道陀螺仪设置是不是有跟油门通道混控了???还有就是3/6轴模式切换必须设定在第五通,根据原厂的3/6轴参数大于50为6轴(75)、反之小于50为3轴(25),不够的话还可以在加减,希望可以帮到你。如有不足还请各位模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第五通道陀螺仪设置是不是有跟油门通道混控了???还有就是3/6轴模式切换必须设定在第五通,根据 ...

为啥我是9x2控,加四合一的高频头,感觉是第七通道aux2在控制,5通道gear一直是在100的位置,起飞了也是3轴模式…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因为家里还有个d7e因为这个感度问题一直飞不起来

网友B:
9x2默认是第七通道控制感度,如果要5通道控制需要在系统菜单定速哪项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降落自动切换3/6轴???没有碰到过

没有碰到啊,所以开关都没动,就是降落,在起飞,会不会和电池电压降低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9x2默认是第七通道控制感度,如果要5通道控制需要在系统菜单定速哪项激活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我想问下,我的是K124,带3D功能!与FUTABA T18SZ对频后,如何设置3D通道开关?是不是还要设个手动模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