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拟器制作

楼主(2017-02-13):
【微型转换器SBUS转 DSM2 卫星接收机和 PPM信号的转换板】http://c.b1wr.com/h.dbbUyi?cv=igpXRlcZMq&sm=14b402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igpXRlcZMq¥
以上是须要购买的转换设备,以下是连线图片参考 ,接收机为SBUS连线模式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好使

网友A:
其实插根音频线没什么大碍呀,遥控器的高频头不工作,省电还没有辐射,也不用耗损一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插根音频线没什么大碍呀,遥控器的高频头不工作,省电还没有辐射,也不用耗损一个接收机

你说的也有道理,发个贴各取所需

网友B:
接收机没有SBUS怎么办

网友:
刚好用上了,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插根音频线没什么大碍呀,遥控器的高频头不工作,省电还没有辐射,也不用耗损一个接收机

改好后,你也可以选择用,既可有线,也可无线,随便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好后,你也可以选择用,既可有线,也可无线,随便选择!

也是,要能能开发个万能通用的板子,还集成到USB里,那就N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没有SBUS怎么办

PPM
也可以

网友(2017-04-17):
有PPM输出的接收机不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没有SBUS怎么办

用传统模式也可以,就是和接收机连的线多一些,很简单

网友:
国产接收有带ppm输出的,还便宜。

网友:
这个可以搞一个试试

网友C:
FUTABA 的遥控器可以用么?

网友:
可以解决,上厕所或者洗澡的时候玩模拟器的问题。
厕所已经预装了显示器。
电脑上打开软件,切换显示至厕所显示,然后拿着控进去就可以了。
或者切换到客厅的大电视上。没有线可以解决有人走动不绊脚。
坐在电脑前,还真没啥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 的遥控器可以用么?

我就是F控

网友D(2017-07-09):
请教下14sg用2008怎么弄,接收机或者遥控器要调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14sg用2008怎么弄,接收机或者遥控器要调哪些

一样的啊,2008与SBUS吗?

网友E:
一直觉得无线模拟器有点鸡肋。
坐在电脑前,遥控器插根音频线也不影响啥,而且遥控的高频头不工作,既省电,又没辐射。
我以前也用过一个无线的模拟器,总觉得有点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觉得无线模拟器有点鸡肋。
坐在电脑前,遥控器插根音频线也不影响啥,而且遥控的高频头不工作,既省电 ...

说的有道理,只是给大家多个选择吧,各取所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啊,2008与SBUS吗?

是的,连接上总是会跳显无遥控设备,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连接上总是会跳显无遥控设备,求大神指导下。

保证线接对的情况下,模拟器软件里有个控制台选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证线接对的情况下,模拟器软件里有个控制台选择的

好的,谢谢

网友F:
模拟器飞直升机会不受控制是什么问题,往后仰,往前打舵然后自己就会后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器飞直升机会不受控制是什么问题,往后仰,往前打舵然后自己就会后仰

在模拟器里校准遥控器

网友G(2017-12-05):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这个转换板正常工作的时候亮灯吗?我看上面好像有个LED,我买了一个,用SBUS转DSM2,接线以后SBUS的接收机通电正常,但是DSM2输出无信号,插到K8上面看软件,不管怎么动遥控器,都没信号,插其他飞机上也没信号。我怀疑卖家发给我的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这个转换板正常工作的时候亮灯吗?我看上面好像有个LED,我买了一个,用SBUS转DSM2,接 ...

转换成DSM2的话就不清楚了,一般这个东西不会坏的,如果没有信号的话蓝灯一直闪烁的,正常开控并对频成功的话,蓝灯常亮,你一定要看清楚接线,我第一次就是弄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换成DSM2的话就不清楚了,一般这个东西不会坏的,如果没有信号的话蓝灯一直闪烁的,正常开控并对频成功 ...

正负极都对了的 ,和你的就只有一个DSM2的白线位置不一样

网友:
很实用。我一直用无线方式飞模拟器,现场代入感更强些。

网友:
厉害,这个模拟器的输入原来是ppm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