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f12e怎么样?

楼主(2017-02-13):
想入一个,接个433飞FPV,觉得这个一体化设计比较紧凑便携,知道的给点意见?

网友:
华科尔devo f12e 是什么机了,没见过

网友:
没用过,手里是D10,f12E带个fpv屏幕

网友:
之前我有,看我出售的帖子……超级不保值……图传信号一般。最重要的是,没中文!!!

网友A:
买过一个,后来出了。
首先说遥控,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遥控,DSSS 展频的遥控距离比 FHSS 要更远。原配的 RX1202 也是很好的东西,自带一个 FPV 监视器,省一笔钱。不过后来出掉的原因有几个:
1、华科尔接收机不支持 SBUS 输出,要用完 12 通道有点困难,如果玩 pixhawk 就只能输入 8 通道或者去买 SBUS 编码器(比较贵)
2、屏幕亮度太低,阳光下看不清,后来我自己改了屏幕还改了背光驱动电路才勉强能在阳光下用。
3、很变态的电池仓,尺寸 30x40x105,一个遥控器电池太小2个又放不下,我花了两个月才找到一款合适的电池塞了两个进去,否则一个 2200 的电池几个小时就没了。

最后一点是,第三方固件兼容性不好,不如原厂固件好用,但是原厂固件功能又不多,没有 OpenTX 好玩。

网友(2017-12-10):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后来出了。
首先说遥控,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遥控,DSSS 展频的遥控距离比 FHSS 要更远。原配的 RX ...

用它飞固定翼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