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信号线能否只接白线(信号线)?不接黑线(地线)?

楼主(2017-02-13):
是这样,本人用Kingkong 6A电调装了一台130穿越机,装的时候直接剪掉了黑线,都只连接了白线,飞起来一切正常,电调调参软件也能修改各种设置。但在其它帖子里看到有人说要接黑线否则会有干扰啊各种问题?真相究竟是什么?

网友:
可以的吧,我的机子就是只接信号线,乐天20A的电调

网友A:
一个电子原理图,各个组件,需求使用各种电压供电,但都采用公共接地,有正极,有负极,要看半导体极性而定公共接地点,电调,接受机,舵机的等元件公共接地点都是负极接地,因此最好剪去红线,要接黑线否则会有干扰啊各种问题,这说法成列。

网友:
因为动力电的GND和油门信号GND共地(也有可能有电感隔离之类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用的,但是考虑到特殊情况下干扰可能会严重些。
这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这是安不安全的问题

网友B:
理论上信号线和地线同时连到飞控,能获得最好的信号质量。然而实践中发现这根地线就算剪掉也没啥影响,很多飞比赛的选手都会剪掉。所以剪不剪看心情就好,觉得烦就剪掉呗。
另外如果电调信号线是连分电板的话,现在的分电板很少会为电调信号地设计跟信号线平行连到飞控的电路,所以这根地线就没啥意义了,不用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信号线和地线同时连到飞控,能获得最好的信号质量。然而实践中发现这根地线就算剪掉也没啥影响,很多 ...

对,干扰似乎只是理论上的。
但同时采用有线连接进行信号传输干扰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吧
我应该是之前看过某个装机贴是剪掉了地线,不然我也不会莫名其妙减掉它。。。然而今天又看到一装机贴说要接。
看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子原理图,各个组件,需求使用各种电压供电,但都采用公共接地,有正极,有负极,要看半导体极性而定 ...

网友:
线短没完全问题的。电调电源的黑线就是地线,电调是脉宽信号抗干扰还是很强的它要是都被干扰了飞控早疯了。

网友:
做好看看视频接地线,就是那个屏蔽质量,还有摄像机质量,共地干扰挺麻烦得,有些工业控制器不接地直接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