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调能用在穿越机上吗

楼主(2017-02-13):
请问,这种电调能用在穿越机上吗

网友:
穿越机电调要求一致性高,能校准行程,一般不需要bec, 不足的楼下补充

网友:
你不觉得太大了吗

网友A:
这电调响应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调响应速度不够

您看这象是什么牌子,多大A的,这种电调适合做什么,原本是四轴上用的。
尺寸不大。从旁边的插头尺寸就能看出。

网友:
什么牌子 看不出来  大概是20A的样子

网友B:
蓝色电机引线应该是新西达的,这种电调能用但反应慢,慢飞可以暴力点就不行了。现在的穿越机电调普遍五六克十克左右都算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电机引线应该是新西达的,这种电调能用但反应慢,慢飞可以暴力点就不行了。现在的穿越机电调普遍五六克 ...

电调反应都有什么参数规格,这种电调据说是   小黄蜂   四轴上用的。

网友C:
能用。重一些,响应可能也稍微慢一点,但飞得不会慢太多,技术好暴力飞效率估计会低一点费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重一些,响应可能也稍微慢一点,但飞得不会慢太多,技术好暴力飞效率估计会低一点费电快。

那三根信号线的定义您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三根信号线的定义您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白色信号,红色火线,黑色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信号,红色火线,黑色地线

我那没有白线,只有红、黄、还有根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那没有白线,只有红、黄、还有根看不出来

橙色信号,红色火线,咖啡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橙色信号,红色火线,咖啡地线

如果与接收机相接三根都要接吗,四个电调的每根线都要与接收机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