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1对插机翼,要买多粗的碳管子?

楼主(2017-02-13):
3K的,比如30*28*1000要90块钱呢。25*23*1000也要65呢。后者强度行?

楼主:
6063合金铝管。
30*28*1000才22元,铝管行吗?

网友:
我1.55的野马,用了两根8*6管子,里面插6mm杆子。供参考

网友:
看机型,一般不剧烈动作的飞机,后者足够

楼主:
不太够吧。
我看刀锋540类的1米8都用25mm的呢。也有用铝的。

网友A:
这个要看飞机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飞机的重量。

5-6公斤

楼主:
25mm碳或铝。

网友B:
我的2100mm的汽油练习机主管是25mm,副管是12mm。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100mm的汽油练习机主管是25mm,副管是12mm。铝管。

还是买个碳的吧。同是1mm壁厚的话,重量差一半。

另外,炸一次机的话,哪怕降落时扫一下马路牙子,铝管准弯了,碳的不会变形。

网友C:
这种问题 你就凭感觉随便搞就好了 什么飞机都说不明白 上来就买管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 你就凭感觉随便搞就好了 什么飞机都说不明白 上来就买管子 ?

83.6英寸 Das Ugly Stik飞机做到该买管子阶段了。

楼主:
因为这机型兼顾练习和特技,所以无论什么机种都参考一下。2米1那个30CC的大练飞机,1米8的刀锋5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买个碳的吧。同是1mm壁厚的话,重量差一半。

另外,炸一次机的话,哪怕降落时扫一下马路牙子,铝 ...

炸鸡好几次,倒飞也下过,机翼也撞过树,铝管没有任何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好几次,倒飞也下过,机翼也撞过树,铝管没有任何弯曲

哦,还真行。
谢谢!

网友C:
你做到什么阶段了,上图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到什么阶段了,上图帮你看看。

来3国看吧。

网友(2019-01-23):
兄台的 Das Ugly Stik 做得怎样了,三国挂了,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