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Control 中文教程(注册、升级、设定)

楼主(2017-02-13):
        本人VBAR 用过一段时间,调参要么用电脑要么用蓝牙,手机蓝牙虽说也比较方便,但是对我这样的懒人来说还是有点不爽。后来就用了MB PLUS 不要电脑不要手机很方便。最近VBar Control(简称VBC) 貌似开始骚动起来了,亮点是VBAR 所有参数都在控上设定很方便。心动了再加上14SG也用几年了也想换了,之前看过18SZ但是功能和以14SG一样的也没有买,但是VBC功能强大,于是手抽筋入坑了。和14SG 对比 VBC 个头明显大了一点 和DX8 差不多大。VBC 可以结合VBAR 或 neo 进行使用。

先来张美图 show一下

下面我为大家讲解下 VBC的设定方法

第一部分 Vbar Control 介绍
第二部分 Vbar及Control注册与升级
第三部分 新建模型
第四部分 电子基本设定
第五部分 飞行风格设定

VBC 接收机有两种 一种是VBAR专用的接收机不带天线(图1),只能vbar或 neo用的,另外一种是带天线的接收机(图3),能玩固定翼和其他的模型。
neo  两种 一种不带天线的(图2),必须配合 专用的接收机进行使用,另外一种带天线的NEO(图3),接收集成了NEO ,与VBC 只需要单体,不需要多一个接收是最方便的方案,但是价格还是不够亲民的
图4  就是 大 neo 了 ,还是一种救身圈版本。

             图1                                      图2                                                图3                                                     图4

这里我选择了 购买vabr专用的接收机配合老款VBAR 进行使用,老版的VBAR可是任何版本,升级成VBAR 6.0 就能与VBC配合使用了,这里6.0就没有快速版和pro版区分了所有参数可调。说直白一点 快速版升级6.0 立马变pro版本。

一 注册与升级

首先需要注册VBAR ,注册教程很多了,火亲的一个贴子写的很详细了,这里不做累述。
很多玩家VBAR都是收二手的,就需要过户了,现在过户很简单了不需要什么邮件了,
快速版本只需要上传vbar 的设置文件,pro版本只需要上传飞行日志文件。当然一般都是用快速版本升6.0, 如果用pro升级了6.0 能否恢复pro版本这个我没有试过不知道。

过户VBAR 同样的是注册页面  输入ID号 提交

提交后 提示与原来绑定的邮件不一致  ,点击选择文件 文件是飞行日志或设置文件 都行的。上传后过几个小时,你再去我的设备里就能看到自已的设备了
Vbar 过用完成后 就可以连接PC软体看到 VBAR 信息了。

VBAR 注册OK了  现在要升级6.0了
注册好的VBAR 接入电脑

在线升级页面现在是看不到6.0的 必须先注册VBC

首下载VBC的软件
http://www.vstabi.info/en/node/1622

安装好软件后  把VBC 的USB接下电脑 启动软件

这个界面 必须全程开着。。

这时候 进入 我的设备列表

点击VBC 后面的APPS

我当时注册没有截图  只有自个写了 点注册完成后就看到 下面的APP了

小贴士: 这些APP 就像手机的APP一样 ,让VBC有更加强大的功能。
APP 一共分几类:

Base 基本应用程序
Extenslons 扩展应用程序
Setup  设置应用程序
Telemetry  回传应用程序
Timer 定时应用程序
Voice  语音应用程序
我自已就安装了
Auto Switchoff 自动切换模型
Vbar Base Setup V6  6.0基本设置
Battery Logbook  电池日志
BMFA Failsafe Test 震动测试
Vbar old Pro Parameters 很重要的 就是pro版本里面 博士帽里面的选项思
Alert timer 记时器
talking switches 切换杆声音
为了方便为大家说明 我装了一个 Screenshot  屏幕截图工具 还有好玩的东西 Mode Autoswitcher  这个 你如果是美国手 ,你的朋友是日本手,你朋友是不能蹭你飞机的,但是这个APP 有点意思,立马美手变日手遥控倒过来飞。完美。。!!!
其它应用大家自已研究吧

VBC 就已经注册 OK了  现在要为VBAR 增加6.0版本的升级

找到要升级的VBAR 点options 显下如下

点一下这里 就OK 了 现在看到PC软件上面的 在线升级

OK了  看到6.0了 升级吧。。。。
二 菜单初识

VBC菜单给我的感觉是层级分明 ,就相单于树型结构。
按住圆盘右转开机。 开机默认系统菜单

我只说重要的部分 Assign &Calibrate 这个菜单
Stick Mode 这个是 选择日手或美手,反正是各种手。

Aileron  Elevator Rudder   Pitch  这几项是校准行程用的,如果你改了短行程 就需要这里重新校准  最大 中立 最小

Collective Center Fine  这个是校准各各杆的中立点

Mandatroty Switches  Local Swithes Optional Switches  这三项是自定义各种开关的 熄火或3D开关等。

三 接线 对频

注意线不要接反了喔。通电 没有对频接收机灯是不会亮的。
进入对频菜单

过几秒就对频 成功了  显示接收机的编号 选择编号 就进入了 选择直升机类型界面 ,我们现在先退出这个菜单 Exit
我们来看看 对频后的菜单有什么变化。

Mainrotor 主旋翼
Tailrotor 尾旋翼
Governor  定速器
Model Status  模型状态
Model Setup   模型安装
让我们来看下原来电脑的界面

soga 看这个感觉新切多了吧。
下面继续吧

1 建立模型
进入 Model Setup -- Setup Tools - Edit Heil 菜单

这步相关于 VBAR中

2 传感器
点 Edit current Heil Setup 显示

传感器摆放位置 按顺序分别为
标签向上 线朝前
标签向下 线朝后

标签向下 线朝前
标签向上 线朝后
圆盘转到Next 下一步

在VBAR里的操作界面

3 十字盘

圆盘转到Next 下一步

在Vbar 里的操作

4 转动方向

顺时与逆时
在VBAR里的操作界面

5 螺距方向

在VBAR里的界面

6 十字盘修定

VBAR里的设定界面

7 螺距设定

这里的和VBAR端有所有不同  这里上面螺距是分开设定的
圆盘选中按确认 螺距拉到最小再用圆盘调整,再螺距推到最大再用圆盘调整 。刚开始不用管这个,因为你的十字盘还没有调平。

8 循环螺距

下一步

9 尾舵机及行程设定

下一步

10 设定定速

第一个是用电调定速  第二个是用Vbar定速。

OK了 到这里 新建模型完成了 不要看这么多步骤,你熟悉以后 基本上是5秒内新建完。

楼主:
模型新建完成了 接下来给模型设定最重要的 3D开关与熄火开关了
进入 遥控器设定 菜单  Transmitter Setup - Assign calibrate 菜单

以下是我控的设定:
Mandatory Switches 设定开关功能

Band 3D开关  Motor 熄火开关

这个是设定 功能是开关通道

设定时圆盘选择到那一个 左边有相关的开关显示,方便你来设定。
我3D开关 2开关  熄火4开关。
如果知道设定是否功能呢 看主界面

左上角 1 是代表现在是3D1   切一下3D开关 显示2  切三档就是3D3
边上这个RUN  就说明电调工作状态 切3档是OFF  说明是熄火状态。

下面来为模型设定电子设备了
1 电调行程设定

进入Esc Setup 菜单

这里凤凰 K牌等 预设的电调, 这里我用 好盈电调,这里选other 电调

选中 LoadValues and ... 按确认

出现这个界面 这里就是做电调 行程校准的界面
这时油门推到最大 给机子下电  等这个界面消失后  再给飞机上电

飞机重新电后显 出现这个菜单 马上油门最低。。这时电调会有自常自检声, 这时电调行程设定成功。

2 十字盘调平
进入model setup - Mainrotor 主旋翼设定

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新建模型时设定的参数,如果有误可以在这里修改 ,现在我们找到

Expert - Servo Center trim 这个菜单

用十字盘调平器 调平十字盘  调平十字盘0度后,
再观察 最大和最小螺距 十字盘是否平 如果不平 在 Swash End Trim 菜单中调平。

3 尾舵的设定
观察尾舵机方向 ,如果反向 在 Tailrotor Setup 菜单中设定反向。

4 螺距与循环螺距设定
记得之前在新建模型中说到的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么,

Model Setup - Edit Heil 菜单中可以设定

5 定速

VBC 没有油门曲线  只有一条直线   这三组值 40 50 60  对应用档3D开关我这里是用电调定速 有打-的选项只有用VBAR 定速才要设定。

楼主:
飞行风格设定

这里设定的 就是pro里面的选面

Mainrotor 主旋翼

Style 风格
Agility 敏捷
Gain 陀螺增益
右边在个值对应着 3D1 3D2 3D3 三个状态下的感度
Autortim 是自旋优化

高级参数

Tailrotro 尾旋翼

Tail Gain 就是尾巴的感度
Rate 是偏航比率
同样对应三档3D开关
高级项

与VBAR电脑端的 对照表

设置说明

ok了  设置完成

我只是玩家不代表任何商家。。这个贴子只是给玩家们提供一个参考,
我也是刚入手VBC 有什么不足之处大家多多包涵,有什么不足之处大家多提见意,骚贝谢过大家。。

网友:
厉害啦 我的哥

网友:
厉害了lz,希望lz能详细介绍VBC的手感,很关心这方面

网友A:
看来我的瑟福版vbar又可以升级了,不过我还是用自己的遥控器升级后对飞行控制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瑟福版vbar又可以升级了,不过我还是用自己的遥控器升级后对飞行控制有什么好处呢?

Pro 多了很多更细的设置

网友B:
老vbar不能升级救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vbar不能升级救机吧?

不能

网友:
哈哈。厉害啦!难道要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 多了很多更细的设置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求购买连接!!!!!

网友:
顶起,支持。很多人最近在骚动VBC

网友:
骚人骚控骚直机
恭喜恭喜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恭喜入控,里面的菜单是啥样的,拍几张

网友:
这控没有微调。而且基本就是直升机专用控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已收藏。另外,想问下你说的火亲的注册教程,可否给个网址连接,应为在论坛没找着,谢谢。

网友:
厉害了,国的你

网友:
我的骚包偶像骚贝贝,牛逼牛逼的,顶呀。。。

网友:
怎么可能看得懂,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得懂的。

网友C:
进入mikado首页,为何不出现EUR等三个国家的选择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mikado首页,为何不出现EUR等三个国家的选择了呢

选英文

网友D:
感谢分享!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是不是就没有螺距曲线了   三挡完全是斜线。(因为以前普通模式我是抛物线)
2 是不是没办法设定普通的油门曲线了,全是定速。
3 还有一点疑问,假如陀螺仪修正是正确的,但是打杆方向不对,该怎么办?我没有找到设定这个的菜单。
希望看见给予指导,多谢了!

网友E:
骚贝老师好,不愧是程序猿贼专业顶顶顶

楼主:
1  有螺距曲线  2 是的 3十字盘 基础菜单 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骚贝老师好,不愧是程序猿贼专业顶顶顶

哪里哪里 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是不是就没有螺距曲线了   三挡完全是斜线。(因为以前普 ...

回你了 31楼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有螺距曲线  2 是的 3十字盘 基础菜单 设

多谢! 1  3  我明天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 1  3  我明天再研究研究!

螺距曲线一条线 飞个屁  哈哈 这里

网友:
必须顶起来,这个帖子必须火起来

网友F:
油门好像也能飞
曲线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螺距曲线一条线 飞个屁  哈哈 这里

我意思是三个模式只能用一个曲线?
能否把那个十字盘基础项有空也发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好像也能飞
曲线的呀

不行的  只能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三个模式只能用一个曲线?
能否把那个十字盘基础项有空也发个图看看。

我不设普通螺距曲线   全部都是 45度斜线  所以没有再深研究   有空再研究下 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设普通螺距曲线   全部都是 45度斜线  所以没有再深研究   有空再研究下 哈。

还有一点   我用的好盈电调   插电以后就滴滴滴。。。陀螺仪倒是可以通过自检,就是没办法转起来。 怎么办?
如果需要校准电调行程,怎么弄?  难道一个定速 0   一个定速100   来回切换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点   我用的好盈电调   插电以后就滴滴滴。。。陀螺仪倒是可以通过自检,就是没办法转起来。 怎么 ...

电调设置了没 设置的时候 找准电调行程

网友:
还有就是实在不知道熄火开关在哪里设定?因为不知道那个是表示熄火。你赶紧更新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设置了没 设置的时候 找准电调行程

正在设置   但是没办法校准啊  校准方法也会   估计是熄火开关开着呢。问题是不知道哪个是  也不知道怎么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设置   但是没办法校准啊  校准方法也会   估计是熄火开关开着呢。问题是不知道哪个是  也不知道怎么 ...

这几天有点忙 我晚上回去 继续更新。

网友G:
我也想要一套,直接买接收机和陀螺仪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要一套,直接买接收机和陀螺仪集成的

方便 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点忙 我晚上回去 继续更新。

更新了

网友:
太好了 多謝分享

网友D:
刚刚看见  我也捯饬好了  明天试飞   顺便问一下   logo700主旋翼感度和尾巴感度默认应该是100到1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看见  我也捯饬好了  明天试飞   顺便问一下   logo700主旋翼感度和尾巴感度默认应该是100到110吧

主旋翼感度?

网友H:
牛哥,我爱死你。写的好。顶起来。我现在飞起来了,就是行程特别长,但是我手里没垫片和螺丝改不了,我改短行程了是不是飞机模型就要重新校正油门和螺距啊,还是单独给控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哥,我爱死你。写的好。顶起来。我现在飞起来了,就是行程特别长,但是我手里没垫片和螺丝改不了,我改短 ...

我也改了 短行程 vbc 重新学习行程我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哥,我爱死你。写的好。顶起来。我现在飞起来了,就是行程特别长,但是我手里没垫片和螺丝改不了,我改短 ...

不要重新调模型  只是控的遥杆行程变了  行程找准后 飞机上行程vbar 自己会解析

网友:
牛逼的贝爷!!顶!!

网友I:
请问NEO 有汉化补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NEO 有汉化补丁吗?

暂时没有

网友(2017-03-16):
给力,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