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 背面这个旋钮 是调节什么的?请指教

楼主(2017-02-13):
知道的  指点一下

网友:
音频大小旋钮。基本没用到

网友A:
这个是图传发射器采集音频信号时的音量调节电位器,平常飞行可以不用,我是在使用aat时,通常aat会使用音频通道传输信号,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电位器关闭,切断图传mic,然后焊接audio标识的那两个点来连接aat的机载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图传发射器采集音频信号时的音量调节电位器,平常飞行可以不用,我是在使用aat时,通常aat会使用音频 ...

懂了

网友:
AAT早就是视频传输数据了,不需要音频通道了

网友(2018-03-27):
这种图传怎么样,能传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