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重的200wm一体图传?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楼主(2017-02-13):
5.8G 200mw图传600线 CMOS 高清摄像头 一体机5克 170°广角镜头
1.总重 带壳5克
2.600线高清120°摄像头提供更大视野的同时画面依然不变形,
停车场小区小范围穿越无压力
3.发射频率 5705-5925MHz 8个切换频道
4.图传功率200mW
5.供电3.3V-4.2v(推荐1S锂电直插)

今天偶然发现的!价格140~160左右,靠不靠谱?有没有吧友卖过?可以用在85轴距的室内机(小黄鸡、H36)上吗?

网友A:
卧槽,好东西啊,质量到底如何?有没有600mw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好东西啊,质量到底如何?有没有600mw版本的?

不知道呀,也只是突然看到的,只有200mw的吧应该,600功耗和发热都比较吓人

网友:
用在小飞机上200mw耗电.本来飞行时间就短。现在25mw 3g多的图传在小穿越里大家都用了好久了。

楼主:
是呀,我同意!小飞机能有个图传就不错啦,清晰度什么的倒是必要了

网友B:
那在哪里有的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在哪里有的卖呢?

淘宝看看应该有,关键词200mw一体
试试

网友C:
可以用 700线120°超广角微型摄像头+20-200MW40CH通道可调发射模块这两个。加一起不到80元。

网友:
你觉得你的电池撑得住么?电池撑得住你飞机带的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700线120°超广角微型摄像头+20-200MW40CH通道可调发射模块这两个。加一起不到80元。

你做了没有?我的加在哈博森107上,一推油门图传信号丢失,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做了没有?我的加在哈博森107上,一推油门图传信号丢失,郁闷

我是用在2s无刷小四轴上飞控有5v2AS输出,有刷的干扰图传我也遇到过,加个5v输出的升压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