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电调电机的问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7-02-13):
请教一下~我的船是双无刷电机,电机是2212 2450KV,电池3S 25C 4200MAH,42MM的二叶桨,65CM船长
有两个问题请教:
1、从静止开始扣动油门(扣满),船的速度不快,大概只有25KM/H左右,此时油门一直没有松开,大概过了3~5秒后会突然飙升到50KM/H左右的速度,若此时松开油门再扣动油门,又是25KM/H,3~5秒后飙升到50KM/L.....
      是电池或电调问题,还是其他?

2、我两个电刷和电调都是无刷,且品牌差数都一样,接无线接收机时,我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和褐线切断,然后把黄线焊到另一个电调的黄线上,简单说即省掉买Y线~奇怪的是,这样两个电调就输出力不同,切断红线褐线的电调的输出力总比另一个低,我一开始怀疑是电机问题,但电机交换后也是一样情况,请问是否要用Y线才能平衡输出力呢?

网友:
褐色的线不能断(是零线)

网友A:
1.那叫‘起滑’起滑前船底太过贴水 桨全在水中 阻力大 耗电 速度慢,到一定速度后 船底抬升 滑行 阻力小 速度快
2.剪断一个电调的BEC供电正极线(红) 另两根并联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立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那叫‘起滑’起滑前船底太过贴水 桨全在水中 阻力大 耗电 速度慢,到一定速度后 船底抬升 滑行 阻力小 速 ...

请教一下~若船头仓里位置添加压仓物,使船尾的下倾程度减低,对“起滑”情况能否有改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若船头仓里位置添加压仓物,使船尾的下倾程度减低,对“起滑”情况能否有改善作用?

其实正好相反 一般来说 重心靠后有利起滑 但过后则会‘跳’ ‘跳’就需要压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正好相反 一般来说 重心靠后有利起滑 但过后则会‘跳’ ‘跳’就需要压船头

那么加装压水板有没有积极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加装压水板有没有积极作用?

压浪板主要用来压头(下调) 也可微调单边改善反扭力等 但会加大阻力 和配重一样 不得已才要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加装压水板有没有积极作用?

对了 你船起滑慢可能是因为动力太小 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 你船起滑慢可能是因为动力太小 桨太大了

我是船厂65CM,双无刷电机2210 2450KV,30A无刷电调,42MM二叶桨。
请问螺旋桨应该怎样配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船厂65CM,双无刷电机2210 2450KV,30A无刷电调,42MM二叶桨。
请问螺旋桨应该怎样配置好?

桨径与电机极数有关系,也与出轴角度、长短等有关系,最好上图看看。2212常见的是9N6P电机,你现在这个搭配的转速一般选432以下的桨。如果是12N14p的2212电机可以搭配大一点的桨,约435。双驱的话桨径可以稍加大约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径与电机极数有关系,也与出轴角度、长短等有关系,最好上图看看。2212常见的是9N6P电机,你现在这个搭 ...

请问432是多大尺寸,以及多少叶?

网友C:
杂牌电调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之前买过··加油门开始很慢··甚至会有电机启动抖的情况··估计是启动电流过大电调不给力导致的··然而过一会以后转速会突然明显增加很多··这个时候应该是电机启动后电流恢复正常了··也就回到正常转速了···、
如果是品牌电调请忽略

网友:
浆大了,你试一下34~36的两叶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432是多大尺寸,以及多少叶?

432是指 螺距比1.4  直径32,同样直径螺距比的三叶桨比两叶桨跑得快但更耗电。一般先试出最佳搭配的两叶桨才试三叶桨,双驱因为反扭力被抵消所以可以选用更大螺距比的桨,如1.7~1.9的。螺距比大了直径又需要减小,但能找到的正反转的三叶桨种类不多而且价格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432是多大尺寸,以及多少叶?

桨的搭配还要根据出轴角度、桨的浸深等方面去配合的,而且电机的极数也需要弄清楚,9N6P比12N8P(12N14p)电机选桨要小个约2mm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杂牌电调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之前买过··加油门开始很慢··甚至会有电机启动抖的情况··估计是启动电 ...

是mystery电调吧 我也用过 带外转低速抖得厉害 应该是程序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mystery电调吧 我也用过 带外转低速抖得厉害 应该是程序设置有问题

电调确实很重要。我曾试过某船用一系列电调,分别是50/65/75A的,75A的才能支持外转子,其他两款都不能急加速,会啸叫。有些电调搭配外转子需要提高进角10度到15度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mystery电调吧 我也用过 带外转低速抖得厉害 应该是程序设置有问题

mystery的用过80A带花牌2221外转子··情况稍微好一点···起步抖的不是很严重·····后来买过没牌子的50A带2212起步要非常温柔··要不就启动不了···
所以电调还是要买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ystery的用过80A带花牌2221外转子··情况稍微好一点···起步抖的不是很严重·····后来买过没牌子 ...

我们这边有好几位用密斯锐的。我自己用过三个250A的密斯锐,比好盈的猛,只是起步线性不好。我30A 50A 80A的都用好盈天行者,搭外转子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有好几位用密斯锐的。我自己用过三个250A的密斯锐,比好盈的猛,只是起步线性不好。我30A 50A 80 ...

mystery的起步是有些纠结···你用天行者没有倒挡啊··呵呵··船上我还是习惯用有后退的··所以现在基本全部换成海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确实很重要。我曾试过某船用一系列电调,分别是50/65/75A的,75A的才能支持外转子,其他两款都不能急 ...

外转子如果KV较低 就需要调高进角才能正常工作(不过那些杂牌电调好像只能用板控设置 我不用板控 所以。。) 还有电机磁极数太多 电调PWM频率等 都会造成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有好几位用密斯锐的。我自己用过三个250A的密斯锐,比好盈的猛,只是起步线性不好。我30A 50A 80 ...

还买过他家200A的 到手拆开一看 做工奇差 就压箱底了 再也不用他家的了

楼主:
大家果然是高手~领教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