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藤11cc四冲汽油发动机

楼主(2017-02-13):
有模友用过这款发动机吗,性能如何,我被国产的10cc发动机整怕了,那叫一个垃圾,所以有用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好像还可以,就是觉得不能有尘土。貌似四冲的东西都很娇贵,汽油的东西就更怕尘土。
可是,什么路面没有尘土,到处都是尘土。

网友A:
这个级别就别玩汽油的了, 推荐汽油从20cc玩起, 发动机是越大越好调, 150cc的随便调油针也不怎么灭车。

网友:
齐藤四冲汽油发动机是经典的发动机,价格也,性能

网友B:
发动机还是很不错的  声音好听 适合飞飞像真机
不过调试起来可能需要找老司机带带你
反正不熄火 但是也没感觉出来有啥线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哥们的意见,看来还是要理智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别就别玩汽油的了, 推荐汽油从20cc玩起, 发动机是越大越好调, 150cc的随便调油针也不怎么灭车。

因为150cc是双缸,有一个缸正常就行。我这儿一个模友的120cc的双缸发动机,一个缸怼爆了好几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还是很不错的  声音好听 适合飞飞像真机
不过调试起来可能需要找老司机带带你
反正不熄火 但是 ...

这个灰机啥名字.能告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灰机啥名字.能告诉吗?

地平线的飞机  名字机身上有

网友D:
你玩的是是rcgf10 还是ngh10,本来还想入个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玩的是是rcgf10 还是ngh10,本来还想入个10的

rcg10,两款一个德行,都是烂,准备入手齐藤的这款4冲汽油机,日本带购,原装进口。真的是一份价钱一分货

网友:
最近做了个表格 发现satio 17在自重 马力和最低怠速表现最平衡 期待你买后感受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还是很不错的  声音好听 适合飞飞像真机
不过调试起来可能需要找老司机带带你
反正不熄火 但是 ...

发动机上置和下置有什么区别吗,请教

网友E:
所有甲醇机改的汽油机都是智障,首先活塞环和连杆的润滑就是问题。汽油机因为润滑油的比例是很低的,连杆与曲轴连接必须是轴承的,如果按照甲醇机铜套形式迟早拜拜!就说这两点不想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甲醇机改的汽油机都是智障,首先活塞环和连杆的润滑就是问题。汽油机因为润滑油的比例是很低的,连杆与 ...

智障不智障这话就容易起硝烟,楼上兄弟说话稍显武断,

         楼上兄弟懂一点,但懂的不多,知道滑动铜套是不行的,这话基本正确,但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就我们这来说)

         其次,活塞环的润滑根本就不是问题,

         滑动铜套用滚针替代就可以了,N久的测试结果表明这个方案完全成功。

         RCGF的机器我们仔细研究过,其设计制造不敢恭维,很是看不上。

         最后一句话,还是等着看吧,总有超出你想象的东西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