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MM轴距2S无刷穿越机装机完成~~~多图慎入~~~~~~~~~~

楼主(2017-02-13):
终于有空更新了...这几天装了不少机子
手办工场出品的75MM轴距机身(迟点还有更小轴距的)朋友刚把机架弄出来就寄给我帮忙组装飞行看看,因此有些细节地方还需要改善(下文会提及到)
--------------------------------------------------------------------------------------------------------------------------------
Let's do it~
先来张主要配置图,本机使用的是2寸(50mm)桨配置根据个人需要选购,这款带led的bb响也方便放置,某宝“极光模型”可买到,本文的配置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比划比划,机子配有桨叶保护架,根据自己需要取舍

镜头座可调节仰角大小

给电调焊上电源线(图片拍反了...)

机架铝柱不够长,需要把铝柱垫高一点,不然机身遮挡了USB调参口(会改进)到时会有电调固定座,现在先用螺母和垫片代替~

装上电机,焊接好电机线到电调

到这里就可以把镜头座和飞控装上了,镜头用了AB胶粘在座子,当然以后镜头可能会再拆下来,粘合处的AB胶不是太多,如果使用热熔胶粘的话镜头发热胶就软了...图片又反了...请见谅

看看大概重量

图传发射供电,卫星接收和BB响连接线焊接到飞控相应的位置

把图传发射处理一下,减少点重量

图传发射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如果是25MW发射位置会更充裕)

合上上板,接收和BB响楼主选择粘在上板,装机便大功告成了

还可以安装上电机保护座

来一些对比图片

和88MM轴距对比

和119轴距对比

无刷全家福

先来个室内的目视飞行视频~~~以后会更新更多视频,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刚说完就开始直播!先来个沙发坐坐!

网友:
小无刷开始多了

网友:
越来越小了呀,做个记号先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我用的电机是DYS1104 7500KV,但发现这个电机的引线是漆包线,焊接化骨龙V1四合一电调很困难,而且焊好后,鸡鸡炸鸡,一根线电机线在焊点处就断了,重复几次,都有些失望了。请教楼主:
1、DYS这种漆包线引线的电机,怎样才能焊牢固?
2、HGL的1104电机引线是漆包线吗?好焊吗?

网友B:
楼上,焊线之前把漆包层刮掉就好了。
楼主,为什么不用一起HGLRC的小图传呢,或者piko的小图传,不是更轻?另外摄像头可以选FOXEER的XAT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我用的电机是DYS1104 7500KV,但发现这个电机的引线是漆包线,焊接化骨龙V1四合一电调很困难, ...

您楼下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焊线之前把漆包层刮掉就好了。
楼主,为什么不用一起HGLRC的小图传呢,或者piko的小图传,不是更轻 ...

piko的小图传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焊线之前把漆包层刮掉就好了。
楼主,为什么不用一起HGLRC的小图传呢,或者piko的小图传,不是更轻 ...

您推荐的镜头和发射都不错,不过我的小机子没必要还那么贵的,我的发射和镜头加起来就190不到

网友C:
可以用 700线120°超广角微型摄像头+20-200MW40CH通道可调发射模块这两个。加一起不到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700线120°超广角微型摄像头+20-200MW40CH通道可调发射模块这两个。加一起不到80元。

这种效果没那么好,以前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上图

网友:
請問樓主, FX806鏡頭是否陶寶買, 因找不到, 有沒有關鍵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效果没那么好,以前试过了

这种摄像头效果怎么样?我发现小飞兔的摄像头在光亮变化时就表现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焊线之前把漆包层刮掉就好了。
楼主,为什么不用一起HGLRC的小图传呢,或者piko的小图传,不是更轻 ...

漆包线上焊锡不难,烙铁烫一下漆就掉了,但漆包线真容易断,焊到电调上,一炸鸡就完蛋,唉,另一架也是1104,用的iflight的电机,引线不是漆包线,焊接很结实,就从没炸断过。
图传我用的一体微型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摄像头效果怎么样?我发现小飞兔的摄像头在光亮变化时就表现差点

我觉得806镜头在小镜头中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806镜头在小镜头中不错了

嗯,达到小黄鸡的效果就很好了,预计多少重量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达到小黄鸡的效果就很好了,预计多少重量起飞?

不带电池60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电池60g左右

够轻,

网友:
求机架链接

楼主:
2.17已更新

网友:
哈哈,终于更新了

网友F:
兄弟,我现在飞大力的215,,,现在特别想上一个室内机,75mm-90mm的 90的比较多您这个75的找不到,,,还有就是,我看你们这些高手都有个小飞兔,,我也看了 小飞兔Aurora-90和iFlight iX2-90mm  就像要个保护罩的,,,给推荐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现在飞大力的215,,,现在特别想上一个室内机,75mm-90mm的 90的比较多您这个75的找不到,,, ...

如果是室内无刷建议玩有保护圈的,小飞兔也不错

网友:
好漂亮的小机机

网友:
这么多小鸡那个最好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室内无刷建议玩有保护圈的,小飞兔也不错

小飞兔和小黄鸡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飞兔和小黄鸡比呢

没法比,动力和大小都差的远

网友H:
学习了,什么时候能飞出楼主的水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什么时候能飞出楼主的水平呀

楼主水平也一般般而已呀

网友I:
兄弟能否给给配置啊   一整套下来大概多少钱啊 ? 我遥控器是 X9D ,不知道是否有合适的接收机配套?

网友I:
你视频里的小鸡鸡 好可爱啊  好像配一套 210 玩够了 想尝试下小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能否给给配置啊   一整套下来大概多少钱啊 ? 我遥控器是 X9D ,不知道是否有合适的接收机配套?

正文有配置啊
x9D好像加了高频头能玩好多制式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视频里的小鸡鸡 好可爱啊  好像配一套 210 玩够了 想尝试下小鸡鸡

买买买

网友I:
请问下楼主  电池要用多大的 ?
2S 多少MAH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楼主  电池要用多大的 ?
2S 多少MAH ?

2s550为主

网友:
求个配置图吖

网友:
能否发个PID参考一下,跟着搞了一台,不过目前PID调不好

网友J:
大神  这个也是你的吧 ,怎么动力这么好  报个配置可以吗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神  这个也是你的吧 ,怎么动力这么好  报个配置可以吗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

称我为大神实在过奖了
这是720空心杯电机的机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称我为大神实在过奖了
这是720空心杯电机的机子

这个是澄星CX-95S吗?   你有没有改装过动力呢?  原装动力就有这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澄星CX-95S吗?   你有没有改装过动力呢?  原装动力就有这么暴力?

没改装过

网友K:
很不错啊,楼主的创意很棒啊,飞机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不错啊,楼主的创意很棒啊,飞机很厉害

我只负责组装调试和飞行,不是我设计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