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OMNIBUS F4飞控基础使用指导教程 飘飘作品

楼主(2017-02-13):
上次写了F3飞控的sbus的基础教程已经半年了,穿越世界发展很快。渐渐的F4飞控也逐步普及开来。由于我是使用Matk的带OSD和电流计的分电板,所以不需要带OSD的F4飞控,故我选购了淘宝价90元一片的OMNIBUS F4飞控,绝大多数淘宝店对F4飞控不提供技术支持。考虑到越来越多的玩家会逐步选用这款飞控,故写此贴方便大家参考使用。以旧来一次目前我使用的穿越机主要配置(NNFPV党基本配置):
飞控:F3标准版/OMNIBUS F4飞控
分电板:Mark OSD一体分电板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电机:郎宇2205-2500KV 或 DYS2008-2550kv
电调: DYS xsd20/30A或好盈 mini bls 20-30A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fox TM25 或 DYS 200mw
摄像头:HS1177或 雨燕/鹰眼 摄像头  5MP 2.1mm镜头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HD原配蘑菇头
天线: dys蘑菇头 或 蓝天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ma 50~100C 推荐品牌:橘子,rfi,雪人,corba
桨:kingkong 5*4.5*3 3叶透明桨 或 乾丰 50453 5寸3叶桨
充电器:UNA9 或艾斯特608
外场电包:4S 20ah 或更大容量
其他材料: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进入正文。
F4飞控相比F3飞控要简洁很多。而且直接取消了PWM与遥控接收机连接的接口,故只能使用PPM机SBUS类的一线连接方式。买到的F4飞控就是一片电路板,没有多余的排线和排针。
注意正面的boot按键,比F3改良了一些,不在需要找镊子头来短路BOOT进行各项操作,直接按住就搞定。
接线焊接方式如下图

穿越机装机越来越简洁,本地玩家已经完全放弃在飞控上焊接排针的方式,而是直接把线焊接在飞控对应的焊点上。
电调的信号线焊接到飞控只需要焊接信号线,不需要焊接5V+和GND。
新买到的F4飞控一般都没有刷固件。最新的固件已经更新到  betaflight_3.1.5_OMNIBUSF4 宜新不宜旧的原则,下载下来开始刷固件。
大多是玩家第一次玩F4飞控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驱动的安装。与F3飞控不同的是,F4飞控需要zadig软件来加载驱动程序。操作如下:
1:按住飞控的boot按键不放,使用安卓USB线将飞控与电脑连接,
2:下载zadig软件到电脑,就是一个运行文件

3:双击运行

3:点击Options,选择 List All Devices后如下图

4:点击Replace Driver

此时会自动给电脑加载驱动。此时打开betaflight调参软件,自动加载好驱动,betaflight软件会在连接处显示如下图:

此时需要对飞控进行固件刷写,进入betaflight软件的刷写模块,需要调整一下设置:

没错。然后将固件下载好(个人推荐把固件下载保存好在电脑,不要在线加载固件,容易出错),点击载入固件(本地),选择下载好的固件版本。90元的F4飞控使用的固件是betaflight_3.1.5_OMNIBUSF4.hex   固件载入完成,直接点击烧写固件。约1分钟左右,固件烧写完成。此时可以开始快乐的调参……

固件刷写好,端口号自动识别,点击连接,betaflight软件的调参指导可以参考我之前调F3的贴,我只会把有不同的地方提醒一下:

飞控默认sbus接口是UART1接口,在RX位置勾选,保存

F4飞控的处理速度要比F3提高很多,所以可以把陀螺仪与PID循环的刷新率调到8K,这样能得到更好的飞行体验。
飞手动模式的玩家可以直接关闭加速计,这样就完全可以告别自稳和半自稳的世界,享受穿越的乐趣所在。

F4插上USB后,遥控的接收机也直接供电,这样可以不需要给穿越插电池也可以看着软件在遥控的舵量行程菜单里控各个通道的行程,注意!不是微调!而是进遥控的菜单去调。推荐把1234通道的中立点调到1500。
油门通道的调整,个人喜欢吧最低油门调到995,最高油门调到2000。同时在遥控的命令行调试界面使用命令锁定飞控的油门行程
进入命令行,用命令来锁定飞控的最低油门及最高油门
输入 dump  回车
输入 set min_check = 1000 回车,确认最低油门值1000
输入 set max_check = 2000 回车,确认最高油门值2000
输入 save 回车,保存重启飞控

飞控模式的界面,还是一样,ARM是开关解锁,AIR MODE是空中模式,我设置这两个模式同时用AUX1通道(遥控的第五通道三段开关)控制,按照这样设置,三段在左边时候是锁闭状态,中间段位解锁,并出于手动飞行模式,右边段以旧是解锁使用手动模式,同时开启空中模式(飞花式AIR模式很有用)
BEEPER是控制飞控焊接的BB响的声音,用AUX2通道(遥控的第六通道2段开关)控制。主要应用就是在茂密的草地里寻机……
最后提醒,F4飞控的USB口默认朝向是右边,要是需要飞控的USB口朝左边的话,需要在航向角位置处输入180并保存。
其他设置可以参考我之前写关于F3飞控的相关设置,大同小异,就不重复了。
F4飞控的固件,驱动加载软件,betaflight软件请跟帖留下邮箱地址,有时间就给大家发。
南宁NNFPV穿越党祝所有穿越玩家鸡年天天爽飞
飘飘作品 2017.2.13 于广西南宁

网友A:
很好的文章,正考慮改用F4飛控。這飛控穩定嗎?之前在網上說F4 不穏定不知現在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文章,正考慮改用F4飛控。這飛控穩定嗎?之前在網上說F4 不穏定不知現在可以嗎?

至少飞了这么多天没见什么异常,比F3确实有提升,算法刷新率更高,响应更快

网友:
只支持sbus值得商榷

网友B:
顶飘总在南宁我算是入F4的小白鼠了,刚刚买到时原装刷的是revo的固件,更新也跟着刷的这个固件,结果只有3.0.1正常。。其它版本固件的BB响都会一直叫。然后我把灯带接在led_strip口,一直白灯。上github看到revo飞控的led要接到马达5,换过去果然对了,从此我就对这块板子是revo深信不疑。。直到飘总说这是ominibusF4....看了github,这块板子还真是ominibusF4,不是revo。。操操操被坑了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飞了这么多天没见什么异常,比F3确实有提升,算法刷新率更高,响应更快

謝謝那麼我也要入一片試試啦

网友C:
这个飞控我刷AIRBOTF4也是能正常用的,好奇怪

网友:
做个记号,稍后学习。

网友:
楼主好人····
我买了块折腾了大半个月没成功使用 还是退货换F3了

网友:
好帖子,看来F4真的要来了

网友D:
你需要一块带OSD的F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块带OSD的F4

我习惯了matk分电板带电流计  所以f4的osd意义不大

网友:
请问Frsky的smartport回传应该接在那里?
据小伙伴说并不是每一个UART都能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习惯了matk分电板带电流计  所以f4的osd意义不大

F4OSD的意义在于可以直接OSD调PID。并且可以在地面站设置各种OSD参数。matek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OSD的意义在于可以直接OSD调PID。并且可以在地面站设置各种OSD参数。matek的不行。

我用安卓手机otg调参  其实也主要是调pid和rc的参数  所以  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控我刷AIRBOTF4也是能正常用的,好奇怪

我之前刷过REVO3.0.1也正常,其他版本就不行了。。。刷OminibusF4才对

网友E:
来帮飘飘顶起,新手的教学帖。。。。另外想问下你,我也买了一块F4,但是我的BB一插电就一直响不停,也设置了BEEPER,也毫无作用,你的有这种情况发生咩??难道是REVO3.1的有BUG??还是要刷Ominibus才对??

网友:
顶飘飘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帮飘飘顶起,新手的教学帖。。。。另外想问下你,我也买了一块F4,但是我的BB一插电就一直响不停,也设置 ...

南宁模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都是刷Ominibus F4就没问题,90蚊的F4

网友:
楼主好人 568681184@qq.com

网友:
飘飘航模界一大热心人士

网友:
sbus端口是哪个?动力电检测端口在哪呢?

网友:
感谢楼主,好人啊!

网友:
请教楼主,手机调参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2017-03-31):
邮箱地址:hanxiaweibing@163.com   求装驱动软件及betaflight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飞了这么多天没见什么异常,比F3确实有提升,算法刷新率更高,响应更快

F4不是自带5V变压 吗 还要 用一个5v给飞控供电吗

网友F: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使用哪个电调的协议都不能正常转动,只有用ONESHOT电调,电机会有一点反应,但是也是自己乱转怎么破?
   我的邮箱是:zhxyxwolf@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使用哪个电调的协议都不能正常转动,只有用ONESHOT电调,电机会有一点反应,但是也是自 ...

建议从新刷一次飞控固件  类似情况遇到过一次  就是这么解决

网友:
飘总,你好,我用的是OMNIBUS F4飞控,按照你的操作流程刷好固件后却一直不会有COM口可以连接调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顶飘总在南宁我算是入F4的小白鼠了,刚刚买到时原装刷的是revo的固件,更新也跟着刷的这个固件,结果只有3. ...

看了github?啥是github,在哪里看,谢谢,我的也是这板子,到现在也是3.0.1

最老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github?啥是github,在哪里看,谢谢,我的也是这板子,到现在也是3.0.1

最老固件,

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bf源代码就在那里。

网友(2017-05-10):
很好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