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接收机天线请教

楼主(2017-02-13):
大家帮看看这个天线可以用在天九接收机上吗?原装的是几db的

网友A:
理论上和原装一样的。效果如何还要看你焊接水平

网友B:
天地飞有些事按扣天线 有些是焊接的   确定你的是啥样的   天地会有官方店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有些事按扣天线 有些是焊接的   确定你的是啥样的   天地会有官方店铺的

哦,天地飞一根线比这个贵10倍,真是有点郁闷,主要是看看数据对不,连接那块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和原装一样的。效果如何还要看你焊接水平

数据如果对就好说了,

网友C:
2.4G天线长度一样,但是阻抗和增益不匹配也会容易发生问题,原厂虽然贵点但也不是太夸张,但求个放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天线长度一样,但是阻抗和增益不匹配也会容易发生问题,原厂虽然贵点但也不是太夸张,但求个放心吧

好吧,那就买个安心吧

网友(2018-12-20):
2.4g自己用铜丝做个双菱,增益10DB左右,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天线长度一样,但是阻抗和增益不匹配也会容易发生问题,原厂虽然贵点但也不是太夸张,但求个放心吧

没什么问题,我d7去电子城随便买了一根5dbi天线,比之前长很多还粗,距离有明显增加。使用无任何异常。原厂就是个笑话,骗人钱玩的,他们从电子市场1块进货卖20块,原因就是粘了“航模”两字。人傻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