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SolidCam三轴四轴简单教程

楼主(2017-02-13):
用SolidCam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结合sw,确实是个非常好用的cam插件
当初学sc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画图偷懒,加工效率
之前发过一个SW二维转三维教程
http://www.zhdi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131
现在介绍一下sc的编程方法(sw和sc均为2016版本)
三轴加工,以一个零件为例
典型的壳体零件,实际尺寸是120-60-26,毛坯尺寸125-65-30
点新建-铣削,弹出对话框,依次定义坐标系,毛坯和目标零件
定义坐标系时,先选择零件顶部面,再选择指定原点位置,如图
定义毛坯,这个毛坯是在sw特征中提前建立好的,所以选择3D模型,选中拉伸特征
加工素材就选你要加工的零件
在imachning数据库中选择你的机床和材料
机床数据按照实际给定,年头长的机器在效能那里数值可以给低一些
材料,6061铝的抗拉伸强度给120,45号钢的给520,其他材料可以去网上查
网址
http://matweb.com/
设置完毕,右键操作,新增铣削操作,2Dimachning,新建,选择链接
标记链接1为整条链接为开放边
新增一把刀具,输入实际刀具参数,进给数据不用管,开启冷却液
点型腔深度选择底面
工艺向导,ACP以趋近于整数为佳,即绿色为最好
工艺,侧壁和底部留量0.3
通道分离打到最低,然后保存计算
生成im刀路
右键操作,选择新增轮廓加工,对侧壁进行精加工
精加工侧壁刀路如图
由于公差要求,对左右两侧面需要再进行精加工
在工艺,几何里,将偏移值给-0.04,然后点击应用到所有,也就是这两条链接都偏移-0.04
在清除偏置这里,给偏置8,步距8,精加工侧面的同时,完成底部的精加工
选择3dimachning,加工中间槽
新建,选择目标零件
点击工作区域,选择自定义边界
生成螺旋下刀刀路
按照同2dimachning精加工步骤,选择链接并按照公差要求进行精加工
或者存档拷贝,新增一把6mm铣刀直接清角和精加工
其他特征都是如此,采用2dim时如果不换刀可以
直接用irough+ifinish完成
模拟一下加工效果,当然没有完全编完,只是演示一下
壳体正面,新建一个坐标系1-2,用分割的方法生成一个新的操作,对正面进行加工
刀路细节请忽略,很多精加工没有弄
四轴加工
随便画了一个零件,介绍四轴点孔和定位加工
在倒三角这里选择第四轴
点平行于X轴,选取孔,依次选择需要的孔
在工艺里,选择最短距离
生成刀路如图
如果需要对侧面进行加工,则新建几个坐标系,对每个面进行定位加工
这是一种四轴钻孔的方法,还可以用多轴钻孔策略,或者定位钻孔,不过这种最省事
im也同样可以用于四轴,如果用定位加工的方法,就和2d一样
如果不能用定位解决,,在选链接时要注意选中缠绕X轴
然后右键irough,转换,第四轴,
精加工和im同理
模拟一下,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很多地方刀路没有完善也欠缺合理性,只作为演示用,不用太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