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频繁失控

楼主(2017-02-13):
Futaba14sg买了刚刚一个月 原装7008sb接收机 飞穿越机 之前一直没有问题 七八百米没失控过 最近突然频繁失控 相同场地开阔无干扰 基本两三百米必失控 有时一百米左右就失控 有遮挡也失控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接收机炸过 壳子有损坏 拆开看里面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一般接收机能用控制距离锐减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只敢地飞了不敢高飞怕高空炸鸡

网友:
还是返厂检测一下吧。

网友A:
接收坏了,只能换接收,没别的法子,我以前的2008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不清楚!!

网友:
炸过就换接收机,如果还是失控就是遥控问题,排除法

网友B:
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维修吧

这个壳子拆过了不保修了吧 貌似送修检测费要四百那我还不如买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坏了,只能换接收,没别的法子,我以前的2008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不清楚!!

求推荐一款futaba能用的稳定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一款futaba能用的稳定接收

FUTABA R2001SB原装穿越接收

网友:
副厂的也行。

网友D:
fm800pro接收机  130文  飞穿越从未失控

网友:
futaba 还要失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800pro接收机  130文  飞穿越从未失控

貌似这个接收
距离只有两三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 R2001SB原装穿越接收

距离有多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个接收
距离只有两三百米

fm800是老款 fm800pro是新款 新款改良很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m800是老款 fm800pro是新款 新款改良很多了

pro一样,200米草丛失控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提示。

网友:
我那接收机泡水拆开看看都看不出来问题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o一样,200米草丛失控

难道只有原厂的才距离远稳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