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导下螺距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7-02-13):
为什么螺距曲线数值一样,但是曲线弧度不一样,控是14SG

网友A:
射了exp曲线吧,在第二页,看右上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了exp曲线吧,在第二页,看右上角

对,设置了exp曲线,会影响?

网友B:
LD和RD旋钮调到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了exp曲线吧,在第二页,看右上角

我把exp还原成0了了,还是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和RD旋钮调到中间位置

正解,多谢,这两个旋扭调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解,多谢,这两个旋扭调啥的

普通模式下油门和螺距中间位置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模式下油门和螺距中间位置的位置

不明白,实际飞行中有啥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实际飞行中有啥用啊

飞的时候你觉着螺距不爽。或者油门太大太小,可以直接调整的

网友:
转一下那个圆圆的按钮,就行了

网友:
最好把他关掉,不然万一没注意的时候曲线不对炸鸡就麻烦了、、、

网友:
原来这样……

网友:
默认打开关联旋钮的。翻第二页把关联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