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疼,x5破坏性拆除滑孔螺丝

楼主(2017-02-13):
螺丝孔滑了,弄了一晚上,怒了,破拆

网友:
螺丝胶打的太多了

网友:
我都是用牙签挂一点

网友A:
取出来,还是很简单的,破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出来,还是很简单的,破费了。

不会呢

网友:
我的X7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螺丝胶?一般这些部位我都是低强度的蓝色螺丝胶带一点就行了。

网友:
螺丝不好

网友B:
好可惜。其实拧第一次打滑的时候都要停止拧了。这个位置可以用打火机对着螺丝烤,大概20秒钟就可以了。放心,探板不是这样容易着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可惜。其实拧第一次打滑的时候都要停止拧了。这个位置可以用打火机对着螺丝烤,大概20秒钟就可以了。放心 ...

是的,第一次滑了就要停止,还有希望拧出来。完美拆除:
用电烙铁对着螺丝加热可以保护碳板,直接烤的话,碳板会开裂。
看到一点烟,螺丝周围起壳了。差不多就可以开始拧了。拧的时候向螺丝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可惜。其实拧第一次打滑的时候都要停止拧了。这个位置可以用打火机对着螺丝烤,大概20秒钟就可以了。放心 ...

感谢指导,以后注意了

网友:
其实没必要用高强的螺丝胶,需要特别紧固的地方多上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