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RUN负压避的震安装与调试

楼主(2017-02-15):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文/图 KID

关于负压避震的工作原理,我们通过之前的文章“攀爬车的负压避震是个什么鬼?”已经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下面,我们以RCRUN的负压避为例,通过图文的方式,对双筒式负压避震的安装与调试做一个简单的入门教程。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测试样品介绍

本文用到的避震为RCRUN负压避震,同时还有Associaed密封油。

之所以选择RCRUN这款负压避震,除了能够很好的调避震硬度、改善行驶姿态以外,主要还是因为性价比高。购买RCRUN负压避震一套(4根)的价格是其他同类型产品的一半,所以用的人也比较多,对于入门尝试负压避震的小伙伴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组装避震的时候,在O圈上涂Associaed密封油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密封作用,同时还附加润滑效果。由于这种油脂的颜色为绿色,所以也叫“绿油”。

测试样品全家福:避震器、负压筒、两种规格的塑料管、绿油、O圈和M3X39螺栓。

避震器

避震器拆解状态

负压筒

负压筒拆解状态

密封O圈(小圈为避震筒密封圈,大圈为负压活塞密封圈。)

RCRUN配备了两种类型的塑料管。蓝色为硅胶塑料管,韧性好、较软、易变形;透明管为PVC材质,较硬、不易变形、保压效果好。

M3X39螺栓(用于注入液压油进行调试)

准备工作

在进行安装调试前,我们还需要需要准备上图所示的工具,其中包括避震油、5mm扳手、螺丝刀、镊子、小刀(或剪刀)、防水胶、纸巾等。

避震油可以根据车身的重量和行驶环境进行选择搭配。一般来说标号越小的避震油浓度越低、避震越软,标号越大的避震油浓度越高、避震越硬。基本上标号在200cst(20WT)~350cst(30WT)范围内的避震油能够满足大多数1/10攀爬车。由于本篇中所使用的到的车身重量较轻,故选用标号为200cst的避震油。

由于RCRUN这款避震的负压筒端盖没有设计一个可供扳手、螺丝刀拆卸的着力点,所以拆卸负压筒端盖的时候需要借助镊子。

在装配前,需要按照装车的实际情况,将软管裁剪到相应的长度。

防水胶推荐使用705透明防水胶,。

负压避震的安装调试过程较为繁杂,而且在调试过程中随时会有液压油漏出来整的满手都是。而且细小的零件也不利于小伙伴们戴着手套操作,所以常备纸巾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安装阶段

在调试之前,建议小伙伴把所有能安装拆卸的东西一次性搞定,方便后期注油直接进入调试阶段。

安装软管接头的时候需要打上防水胶,防止以后在使用过程中避震油泄露。

连接软管,这里选择的是较硬的白色PVC管,保压效果比较好。

拆开负压筒,将大号的O圈套在活塞上。负压筒活塞共有三个槽,套其中两个即可。RCRUN官方对于多出来的一个槽表示:“为了预防漏气,设计了3个槽,又怕太紧,所以只装两个O圈就可以了。”

装避震油之前,不要忘记在避震筒密封圈和负压筒活塞上涂上一圈绿油。

调试阶段

接下来便是进入到本篇测试最核心的调试阶段。将避震筒用工具竖立在桌面上,灌入避震油,液面略低于避震筒顶端即可。

拧上端盖之后,将负压筒朝上,压缩避震活塞排除里面的空气,加满负压筒内的避震油。

反复推拉避震作活塞运动,这样有利于排空避震筒内的气体。

排出气体之后负压避震筒内的液压油页面会有所降低,补足避震油进入下一步操作。(注意此时的避震为伸展状态)

将负压筒活塞塞入负压筒内,尽量不要让空气进入负压筒。老司机说:此处活塞底面应该与液面保持一致,慢慢斜着推进去,能够有效减少空气的进入。

压入负压筒活塞后,拆掉避震筒密封圈的端盖,继续压缩负压筒活塞直到负压筒底部,同时拧紧避震筒密封圈端盖。这里对避震活塞的处理方式不同,得到的液压阻尼效果也是不同的。按上图所示的操作方式,在负压活塞压缩时,如果避震活塞处于伸展状态,阻尼回弹效果与普通避震相同,即压缩回弹、伸展不会弹或小幅度回弹。

如果在负压活塞压缩的时候,避震活塞也保持压缩状态,阻尼回弹效果可获得负向压力,即伸展压缩都会回弹。

将负压筒的弹簧、端盖和调压螺栓装回去,避震油的灌装工作就完成了。

避震的压力调节需要将避震活塞压缩,轻轻扭动负压筒的调压螺栓,避震活塞感觉到有一点推力的时候锁紧调压螺栓即可。

调压完成后,装回避震筒弹簧(注意上面的弹簧比下面的弹簧短),整个负压避震的安装调试工作便到此全部结束。

测试装车

RCRUN负压避震完成效果

RCRUN负压避震与原厂普通避震对比

原厂避震的扭腰高度为54mm,安装RCRUN负压避震之后高度为124mm,是之前的两倍。

但是在装好这款负压避震之后实测发现:由于这款避震原装弹簧太硬,弹簧完全抵消掉了避震油所带来的负压力,让这款避震变得跟普通避震没有任何差别。

特别是在装车测试的时候,避震的硬度表现的更明显,几乎感觉就像是跳着跑的。

为了能够让这款避震更好的体现出负压效果,所以后面更换更软一点的弹簧(悄悄告诉你:其实老司机们的弹簧都是根据定制的)。

也可以在避震活塞下面增加一段小弹簧,增加负压的效果,缺点是会降低避震行程。

再次测试之后,这款避震终于能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了,装车测试的也不像之前那么硬了。

写在结尾

RCRUN这款避震的外形结构其实和汽车的氮气避震外形相同,但是工作原理却是不同的,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氮气避震的改装主要是为了增加避震硬度、降低低频振幅、提升底盘高度等,但这种改装往往会降低乘驾舒适度。

而用于模型中的这种双筒式负压避震所起到的作用除了能够使避震活塞有一定的负向压力、优化车身行驶姿态以外,还兼具调节避震油压力,改变避震阻尼大小的功能。这类避震的出现简化了以往繁琐的调压工作,使得模友即使在不用拆除、更换避震的情况下,就能通过简单的调节得到自己想要的避震强度。就RCRUN这款避震而言,由于采用较硬的弹簧会直接抵消负压,所以想要达到比较好的负压效果必然需要一根非常匹配的避震弹簧才行。

楼主:
RCRUN负压避震效果展示

网友A:
感觉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硬。

是有点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硬。

还需要不断摸索、调校

网友B(2017-03-21):
这种定制簧啥规格的 x宝上有关键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定制簧啥规格的 x宝上有关键字么

这个……在tb随便找一家做弹簧的,把你想要的参数报上去,他就会根据你的需求做弹簧,定做弹簧的参数来源主要是日常使用的经验积累。这个涉及到弹簧的一些专业知识,比如弹簧的结构、压缩比、钢丝直径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tb随便找一家做弹簧的,把你想要的参数报上去,他就会根据你的需求做弹簧,定做弹簧的参数来源 ...

谢谢指教

网友C:
这车,你用这个避震是尺寸,请问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你用这个避震是尺寸,请问是多少的?

最大孔距110㎜

网友:
能否发一下避震上下固定的图?学习学习

网友:
收到,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2017-05-10):
这是液压减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