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炸了,修好试飞又炸,,等待大神们继续排查,,有图有视频。

楼主(2017-02-13):
巡航平飞距地面约6米左右,距面前约20米加油加速准备仰冲,还没拉舵突然自动翻滚斜插大地炸了,瞬间失控,排除技术问题,炸机现场原地测试,舵机马达一切正常,奇怪了,自我分析:可能加速时震动过大导致某个舵机接触故障,或者是摇控器失控(天九才用一年)。你们说是哪种情况呢,请大神帮忙分析下,太可怕了,好在炸没人地。舵机全是金属银燕。

新发现:只用控制前轮的方向舵坏了,,“吱”一声就不动了,当初现场排查忽略了,会不会是这个造成的事故!!

更换前轮方向舵机,修理完毕高兴试飞。。结果又炸了。。
今早试飞山狗录相,人品太差按空了,,,地面小油门测试各路功能正常,大油门起飞,10米左右感觉失控,赶紧关油,飞机乱窜冲路边去,油门失控关闭延时约1~2秒后停下,飞机翻沟。

事后测试大油门加力,马达输出电力不钧,油门失控关闭延时,同时副翼尾翼等自动翻起。。急啊!希望大神帮我指点,感谢!!如图,视频:

不知道什么原因此贴被审核,封住了。我重新立新贴继续,有意看结果的请链接:战神炸了原因找到,修好了,上试飞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5540&fromuid=294326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注册会员超30万,创始于2003年))

网友A:
我觉得失控的概率大些,之前飞穿越也出现过类似情况,突然不受控,后来换了接收机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失控的概率大些,之前飞穿越也出现过类似情况,突然不受控,后来换了接收机没事了

谢谢分析

网友B:
用代换法,把原来的电子件,重新装飞机上检查,问题就暴露出来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BEC供电不足或者是因为震动导致触点接触不良,舵机瞬间跳舵造成。我飞直升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楼主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代换法,把原来的电子件,重新装飞机上检查,问题就暴露出来

现场遥控测试,舵机马达一切正常,看不出问题

网友D:
可能性有很多种,我碰到过因劣质电调BEC输出不稳导致间歇性失控的,失控后一直怀疑控或接收的问题,后来换电调一试飞才发现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BEC供电不足或者是因为震动导致触点接触不良,舵机瞬间跳舵造成。我飞直升机遇到过这样的 ...

如果不是失控,可能就是瞬间震动跳舵,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性有很多种,我碰到过因劣质电调BEC输出不稳导致间歇性失控的,失控后一直怀疑控或接收的问题,后来换 ...

用的好盈飞腾电调,会不会吧?感谢提醒,必须关注的。

网友E:
失控,我朋友天9经常失控。后来换了JR11X。

网友F:
慰问楼主,一个一个替换,最后请通报结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20CC的F3A,平飞状态下突然全速俯冲坠地,至今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好盈飞腾电调,会不会吧?感谢提醒,必须关注的。

好盈飞腾应该不会,看来可能是别的原因。我那出问题的劣质电调是标的XXD,实为杂牌儿,我的好盈和中特威的都没出过类似问题。

网友:
不懂,好可惜

网友G:
这个可能原因太多了。
1.面前20米遥控器失控的可能性很小。
2.加油后出事:此时电流变大,电池C数够吗?电调低电压保护?振动加大,导致各种接触问题,卡死问题,飞控(如果有)抽筋。
3.机械问题:某舵机卡死,遥控器电位器接触不良,
4.干扰:查周围电磁干扰源,阵风,飞禽。

网友H:
模拟一下BEC在大电流时的稳定性,排除是否是电调问题

网友I:
楼主脚痛风好了么?

网友:
电调保护可能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我朋友天9经常失控。后来换了JR11X。

其它飞机遥控正常,会不会是接收机待鉴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慰问楼主,一个一个替换,最后请通报结果

好的

楼主:
没关系,还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能原因太多了。
1.面前20米遥控器失控的可能性很小。
2.加油后出事:此时电流变大,电池C数够吗? ...

格氏电,性能优,首飞大电流嗨过头,没电迫降小炸。基本排除2,4项,如果第1项可能性小,最有可能第3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脚痛风好了么?

还没修好;脚痛冷天偶尔发作,不碍事,谢谢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一下BEC在大电流时的稳定性,排除是否是电调问题

等待鉴定,非常感谢!

楼主:
等待鉴定,非常感谢!

网友J:
不知道是首飞还是飞了很多次了,这一类非常规飞机会有气动布局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结构强度所致。如果是飞了很多次了,就不是飞机的原因的,问题得自己找了

网友K:
飞机不错,可惜了,楼主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是首飞还是飞了很多次了,这一类非常规飞机会有气动布局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结构强度所致。如果是飞了 ...

飞机飞很多次了,查:没松动,结构强度也没问题。鸭翼木片折断,大翼中间炭管折断等,应该是炸机时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机不错,可惜了,楼主自己设计的?

是本人脑洞大开的那种,正在排查,维修,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本人脑洞大开的那种,正在排查,维修,

网友L:
速度慢了,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速度慢了,失速了

正在加速,准备90度冲天, 不存在失速,感谢!

楼主:
接收机在其它飞机飞行正常,遥控器失控基本排除。
线路重新优化。。
新发现:只用控制前轮的方向舵坏了,,“吱”一声就不动了,当初现场排查忽略了,会不会是这个造成的事故!!

网友K: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在其它飞机飞行正常,遥控器失控基本排除。
线路重新优化。。
新发现:只用控制前轮的方向舵坏了, ...

如果不是摔坏的,这是有可能的。舵机死舵,电流大,也许会影响bec,导致供电跟不上。前几天还有模友碰到这种问题,插上坏舵机就失控,拔了坏舵机又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在其它飞机飞行正常,遥控器失控基本排除。
线路重新优化。。
新发现:只用控制前轮的方向舵坏了, ...

接着楼上提醒一下。电调集成的BEC基本上都是虚标200% 5V2A能0.8A就不错了,所以说如果舵机比较多或者冲击大就用DC-DC电源模块(建议:MP1584 MP2307)为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是摔坏的,这是有可能的。舵机死舵,电流大,也许会影响bec,导致供电跟不上。前几天还有模友碰到 ...

飞机炸时四脚朝天,起落架好好的,我也认为是舵死原因,但今天试飞又出问题了,看主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接着楼上提醒一下。电调集成的BEC基本上都是虚标200% 5V2A能0.8A就不错了,所以说如果舵机比较多或者冲击 ...

长见识了,多谢!今天又炸了,看主页。。

网友N:
再看看你的电池:单片电压平衡情况怎么样吧。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再看看你的电池:单片电压平衡情况怎么样吧。哈哈哈哈

实测电压平衡,谢谢!我怀疑会不会是电调,今天跺手一个好盈100A铂金等回来换试试。。

网友O:
看来是BEC供电的问题,换成独立供电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来是BEC供电的问题,换成独立供电应该就好了

同感,非常感谢啊!

网友:
折腾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炸时四脚朝天,起落架好好的,我也认为是舵死原因,但今天试飞又出问题了,看主页,谢谢!! ...

现在用的是什么电调?楼下说的电调bec电流不够,这个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接收机断天线、进水之类的问题,甚至遥控器坏了。。。楼主如果怀疑是遥控设备问题,先地面拉距试试,别贸然起飞

网友K:
感觉好盈电调用的bec确实不好,而且还对电池有限制,电压大了容易烧bec我现在都用fms电调了,是开关bec,电流大发热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感觉好盈电调用的bec确实不好,而且还对电池有限制,电压大了容易烧bec我现在都用fms电调了,是开关bec,电 ...

好吧,好盈飞腾也是开关bec,刚才说错了。双发飞机,有没有挑掉一个电调的一根红线?会不会是两个电调同时给飞机供电,导致反相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电压平衡,谢谢!我怀疑会不会是电调,今天跺手一个好盈100A铂金等回来换试试。。

祝你顺利哦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同感,非常感谢啊!

可以试验断开前轮转向舵机,排除可能的憋舵耗电。

网友P:
有点可惜呀还可以修好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吧,好盈飞腾也是开关bec,刚才说错了。双发飞机,有没有挑掉一个电调的一根红线?会不会是两个电调同 ...

茅塞顿开,非常感谢啊!90涵道单发,,,用其它的接收器替换也不好,后来拔掉几个通道留下任意3个,油门输出正常。是BEC,,等两天新电调回来,,谨慎是必须的。

楼主:
折腾是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试验断开前轮转向舵机,排除可能的憋舵耗电。

用替换法试过了,没有弊舵,有可能是BEC输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点可惜呀还可以修好都不是问题

多谢!没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茅塞顿开,非常感谢啊!90涵道单发,,,用其它的接收器替换也不好,后来拔掉几个通道留下任意3 ...

原来是单发查出问题就好,lz修了接着飞啊,上视频,飞机看起来很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来是单发查出问题就好,lz修了接着飞啊,上视频,飞机看起来很霸气

好的,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