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5尾巴不顺滑

楼主(2017-02-13):
尾拨叉和滑块各自都很顺滑,他俩安一起就不顺滑了,求解

网友A:
炸过?变形了,上下顶住了?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过?变形了,上下顶住了?猜的
没炸过,发现拨叉上俩小柱在滑槽里很紧,估计飞飞就松了

网友B:
把螺丝打磨一下试试。

网友C:
现在流行的尾推 应该不是最好的 只是加工相对方便 最好的因该是 单推上再加个 推力 以前有见过 不过感觉精度要求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