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x3金属大桨夹小评

楼主(2017-02-14):
昨天刚收到了冰人的x3金属大桨夹,由于安装仓促,过程中没有拍照,故安装之后就其优缺点进行一下简评。

先说一下金属桨夹与原厂的不同:

尺寸不同(原厂大桨夹比金属大桨夹从前端到固定大桨螺丝部分 短6
mm)

横轴长度不同(金属横轴比原厂长6
mm 重量一致)

横轴锁定螺丝不同(金属大桨夹横轴采用m3螺丝锁定 原厂采用m2.5锁固)

推力轴承位置不同(据说金属大桨夹推力轴承中置,防止上下有虚位)

当然价钱不同,金属大桨夹比泰世的x3金属大桨夹还是便宜不少,价格比较良心的。

区别说完了该说说金属大桨夹的优缺点。

缺点:
1.横轴强度不如原来,感觉配套的横轴要比原厂软。
2.金属大桨夹安装后感觉没有原厂大桨夹转动那么顺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批次的问题?)
3.价格比塑料桨夹高

优点:
1.金属大桨夹上下没有虚位了
2.质感好 精度高 逼格满满
3.螺丝上方凹槽 以及螺母槽保留的都很好 加工精度很满意

4.采用m3螺丝 据说防射 本人感觉没什么卵用

最后放几张大图供欣赏

网友A:
不错。。。但我还是用原厂塑料的好了,因为我之前一口气买了4对。。。现在还有7只,估计能飞7/8年了。。。另外,土豪螺丝放光芒,照耀着我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网友B:
那个桨夹臂一炸必弯,还是继续用塑料的算了,塑料的感觉也挺好,虽然有点虚位,也不影响飞行。
就希望一体尾波箱赶紧出,还是这个实用。

网友:
冰人的已经出来了?尾巴什么时候出来啊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玩家的装机帖。有什么说什么

网友C:
使用成本呢?另外虚位解决以后实际飞行能明显感觉到么?直观感觉塑料的更合适点……

网友D:
X3真正要加强的事中联的强度吧    桨夹需要加个毛线?   当初中联一炸就变形主轴多么硬横轴多么硬 有个卵用?

网友E:
想问问x3的横轴螺丝不是m2.6的吗?还是我的说明书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桨夹臂一炸必弯,还是继续用塑料的算了,塑料的感觉也挺好,虽然有点虚位,也不影响飞行。
就希望一体 ...

感觉挺结实的 中间做了偷轻 强度不差的 铝材可能是60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成本呢?另外虚位解决以后实际飞行能明显感觉到么?直观感觉塑料的更合适点……

使用感觉和塑料没啥区别  但是不知为何 换上这个桨夹钟摆的时候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X3真正要加强的事中联的强度吧    桨夹需要加个毛线?   当初中联一炸就变形主轴多么硬横轴多么硬 有个卵用 ...

您飞的很爆啊 可能是我水平不行 限位臂都没炸断过

网友F:
原厂的飞了100多起落有的,没啥问题,虽然虚位很大可以当跷跷板。但是飞起来还是很顺滑的,非常奇怪冰人官方网店居然没有这个桨夹,淘宝只有一家安徽的小店有。非常奇怪

网友:
冰人的精度质感绝对,顶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桨夹臂一炸必弯,还是继续用塑料的算了,塑料的感觉也挺好,虽然有点虚位,也不影响飞行。
就希望一体 ...

說有虛位的, 你們都升級了那個原裝的膠槳夾軸乘包了嗎..??
我的X3 也一百多個起落了,一點虛位也沒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厂的飞了100多起落有的,没啥问题,虽然虚位很大可以当跷跷板。但是飞起来还是很顺滑的,非常奇怪冰人官 ...

就是這個
GUAI X3 216343 ]主旋翼夾头改裝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這個
GUAI X3 216343 ]主旋翼夾头改裝套件

这个套件我也该装了 但是使点劲掰旋翼头还是有虚位的。金属桨夹虚位也有 但是比加了改装套件还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但我还是用原厂塑料的好了,因为我之前一口气买了4对。。。现在还有7只,估计能飞7/8年了。。。 ...

名如其人:非一般的基情!

网友:
图片干嘛要放两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问x3的横轴螺丝不是m2.6的吗?还是我的说明书错了

M2.6和m2.5只差0.1mm,一张纸的厚度,可以忽略了,反正m2.5螺丝也能刚好装上,正常的,螺丝牙间隙也得有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