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奇怪的回差怎么处理

楼主(2017-02-14):
几年前收了一台战斗成色的小车床,原本是燕尾的轨道,有一边轨道的中间部分磨损有0.2mm左右,导致燕尾的塞铁一直无法调到很好状态,索性改成了线轨,Z轴使用的是战斗成色的SNS25线轨,加长滑块,X轴由于总高限制,使用了4条9mm的超薄导轨。

小拖板是用原装的燕尾平台改造的

由于没有位置安装X轴丝杠,无奈装在了外侧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百分表安装在床身上,测量小拖板的回差,发现使用手推会有2丝的回差,由于丝杠螺母新换了直径+10的钢球,手感已经有点紧涩,感觉不是螺母位置的回差,所以又测量了丝杠末端,发现也有2丝的回差,接着往更末端测量了X轴丝杠的固定端安装板,也就是下图的位置,发现也有2丝的回差,我怀疑是整个中拖板的回差,但是实测中拖板丝毫不动,也就是说所有的回差都在那块安装X轴丝杠固定端支撑座FK12的铝合金板上,这块铝合金板厚度10mm,通过5颗M5的螺母固定在中拖板上,螺丝也紧过了,没有发现异常,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普通机做到没有回差很难,这个结构确实别扭,受力不均匀,将铝板改为钢板可能会稍好些?

网友:
楼主要求太高了

网友: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有无可能是连轴器前面的丝杠固定螺母间隙大了?

网友:
是不是会因为结构受力不均衡的原因.导致偏丝杆端误差被杠杆性的放大?

网友:
没刚度,1个人轻推2丝,全力推4丝,2个人全力推又有更大误差, 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再变大,直到机械结构物理损坏.
另外4条规是完全没必要的,多加了反而起反作用.......
看到打得和马蜂窝似的螺丝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楼主用表打的位置是电机架的位置,如果是这个位置有间隙的话是不是应该考滤下中拖板的装配;

网友(2017-04-03):
太强悍了,大赞

网友(2019-02-07):
学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